[工仪] 大佬们帮忙看看这个芯片在哪里能买到~

楼主(2022-10-19):
很久很久以前买了个炬为的电子负载,然后不记得当时搞了什么神操作把显示模块的一个8脚芯片弄挂了,坏的症状就是接通电源后芯片短路发热,去除芯片之后就电子负载正常使用,但是不能连接蓝牙了,所以猜测是蓝牙芯片。在TB上找了一圈好像也找不到这个型号的芯片,芯片字印很小应该是BP07587-63A2,有大佬知道这个芯片有没有代换的型号吗?

网友A:
是不是杰里的蓝牙芯片,,不知道牌子好像是杰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杰里的蓝牙芯片,,不知道牌子好像是杰里的

应该是杰理的,但是杰理的8脚蓝牙芯片我只找到了AC6328A这个型号,不知道能不能通用,也不知道芯片里面会不会有程序。

网友:
应该是ac6368a或者kt6368a蓝牙芯片
看杠后面3位数
可以多看资料

网友B:
这个里面有详细的说明书

网友:
坛友真的是藏龙卧虎啊!

网友C:
点名批评 芯片位置的电路图也不拍 你是来故意刁难的
这玩意带程序的 看拆解电路设计和KT6368 KT6328很类似 不知能否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里面有详细的说明书

厉害了,找了一下好像真的就是杰理的AC6368A,价格也很便宜,但是不知道这个芯片是换上直接能用还是要要烧录程序,如果它所说的透传换上就能用还好,要程序就完全超出能力范围了。

网友:
能扒出资料的都是大佬

网友:
JL很喜欢不按常理标注,后期找寻同样的芯片很难。
看大神放出的截图是需要烧录的,可以先买个换上试试再说。

网友:
卧虎藏龙啊  这都能找到了

网友D:
买新的换上估计也没戏,里面有程序,就算透传也需要配置,直接默认应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名批评 芯片位置的电路图也不拍 你是来故意刁难的
这玩意带程序的 看拆解电路设计和KT6368 KT6328很类似  ...

不好意思了大佬们,真不是故意的,这个电子负载我装壳很久了,原本单板只能150W,然后在它原有接口拓展到了600W,但是最近测48V100A电池的时候觉得散热有点跟不上,于是又拆了打算收拾一下,这才想起来之前弄坏的芯片一直放在烙铁架里,然后就上来请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新的换上估计也没戏,里面有程序,就算透传也需要配置,直接默认应该不行~ ...

就冲着芯片手册里面的介绍,我决定花了10元巨款购买了4片AC6328A来试试,TB上的介绍说是已经自带固件,希望换上直接通用,如果不能直接用就尝试一下按手册简单配置一下,如果还是搞不定那就算了,起码努力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冲着芯片手册里面的介绍,我决定花了10元巨款购买了4片AC6328A来试试,TB上的介绍说是已经自带固件,希 ...

不知道为什么下载附件会减M币,这不是我本意。

网友:
应该是带程序的,估计不好搞,但也有可能只改了蓝牙名称

网友:
万能的某宝,什么都有

网友E:
反正不贵,买回来试试,结果别忘了回来说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名批评 芯片位置的电路图也不拍 你是来故意刁难的
这玩意带程序的 看拆解电路设计和KT6368 KT6328很类似  ...

买了6328芯片换上,果然是没反应,引脚定义都一样,屏幕有显示蓝牙图标,但是没有出现蓝牙连接,应该是要配置的了。新买的6328介绍电压用3.3V的,我测电路板上电压是5V,估计这两个是同门兄弟,但不是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正不贵,买回来试试,结果别忘了回来说一声

结果是直接换上没反应,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