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系统启动盘,如何从MBR分区的SSD硬盘过渡到GPT分区的M.2-NVME盘

楼主(2022-10-19):
WIN10系统启动盘,如何从MBR分区的SSD硬盘过渡到GPT分区的M.2.NVME,系统启动问题..

NVME启动盘一般都要GPT分区

早期都习惯MBR分区..SSD盘一般也是MBR分区

测试过几种工具,,,能引导启动..但会蓝屏...无法正常进入系统....不知是不是读写速度问题造成的蓝屏(蓝屏原因NVME不支持32位WIN10)

早期从机械硬盘过渡到SSD盘,,使用GHOST让SSD的性能发挥没完全...都运行SATA2.0性能,,,在近期才发现..有工具可以无损过渡到SATA3.0

从SSD盘SATA3.0过渡到NVME...MBR分区过渡到GPT分区一直没测试成功

求高手指导

网友:
sata 转 nvme 是驱动问题  和分区没关系

Sysprep /generalize /shutdown /oobe

https://www.abackup.com/easybackup-tutorials/sysprep-encapsulates-windows-10-66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MBR分区,改成gpt 分区,作为系统盘,运行 win10, 加一个esr 分区试试,数据盘没要求,
sata 转 nvm ...

测试过用傲梅分区助手迁移系统至M2盘,,能自动建ESR分区(600MB)..启动能识别NVME盘,,,可以过渡成功,,,NVME只支持64位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过用傲梅分区助手迁移系统至M2盘,,能自动建ESR分区(600MB)..启动能识别NVME盘,,,蓝屏 ...

应该把后面一句放前面 ,加红 加粗。

1、在要迁移的sata上执行 sysprep ,直到关机

2、随便用什么pe启动, 从sata迁移 硬盘分区+数据 到m2

3、去掉 sata,换m2 ,系统 启动后重新分区

10.21 补充 :只有基于 EFI 的系统支持从GPT磁盘启动win10  系统盘C 用 gpt格式  还需要配合建立esp 分区 。
所以m2 会变成esp+msr+gpt
需要手工修复win10引导
https://learn.microsoft.com/zh-cn/windows/deployment/mbr-to-gpt

如果您想要把MBR系统磁盘转换成GPT形式,则需要将传统引导模式更改为UEFI引导模式,否则转换之后系统将无法正常启动。
https://www.aomeikeji.com/download.html

https://www.disktool.cn/content-center/convert-mbr-gpt-windows-10-666.html#:~:text=结论

所以步骤要变成

1、在要迁移的sata上执行 sysprep ,直到关机

2、傲梅分区助手pe, 从sata mbr  迁移 数据 到m2 的gpt  {傲梅建立esp分区}
(那还不如直接用 win10 uefi 模式启动,对 m2 先分好 gpt 分区,再复制一下分区内容)
3、傲梅系统引导修复

4、去掉 sata ,m2 系统 启动,

5、最后重新分区

……

网友:
我试过,不行。蓝屏。

网友:
先Ghost数据,然后用DG重建启动扇区,它会自动识别分区格式,如果这样搞后还不行,是不是用安全模式试试看。我记得以前都是先进安全模式识别硬盘,然后再启动正常模式,就能用了。

网友:
跟硬盘格式没有关系,SSD走的是SATA驱动,M.2走的是NVME驱动,当然会蓝屏。进PE,用CeoMSX离线打上NVME驱动,修复一下引导就行了

网友:
用diskpart或者win10下磁盘管理分区GPT格式,dism++备份mbr系统盘为wim文件,释放到nvme系统分区,修复一下引导

网友:
学习下,有时间也练练

网友:
创建MSR和ESP分区,正确的迁移系统,然后把启动文件复制到MSR分区后用BOOTICE软件编辑一下BCD启动文件指向正确的硬盘和分区就可以了。前提是系统必须是64为,UEFI不支持32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