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施耐德自恢复式过欠压保护器(Schneider iCNV 63A)

楼主(2022-10-19):
拆解施耐德自恢复式过欠压保护器
pcb上有三防漆
输入输出有反馈

网友A:
正要感叹这做工真牛,然后查了下价格1K+,就觉得堆料也不为过。

网友:
也是贵的离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虚高

买正泰的就好

网友:
看做工真不错,不过一分价钱一分货,性价比不高

网友C:
东西是好,问个问题,如果电压一直忽高忽低,这玩意怎么工作?一断一合(当然中间间隔时间足够)那用电设备是不是就更加玩完的快。

网友:
做工很好~

网友D:
感谢楼主!!我家用的就是施耐德电气63A自恢复式过欠压保护器,只是从来没舍得拆开看。
  只是我买的是大船货拆机二手,JD行货太贵啦!!楼主拆的是国行的吗❓❓

网友:
https://img.mydigit.cn/forum/202 ...

主电容,好像是日本化工NCC吧❓❓

网友:
JD自营三百多;淘大船货三十块(国内与欧洲电压通用的)。

网友:
板子很有工业风啊,质量真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东西是好,问个问题,如果电压一直忽高忽低,这玩意怎么工作?一断一合(当然中间间隔时间足够)那用电设备 ...

过欠压动作是秒反应,然后动作后当电压恢复正常后,通常延时30秒后自动合闸复位。一般来说电网很难出现这种电压波动,若真遇到了,还确实就是反复分合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东西是好,问个问题,如果电压一直忽高忽低,这玩意怎么工作?一断一合(当然中间间隔时间足够)那用电设备 ...

所以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可以调延时的,我设的300s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欠压动作是秒反应,然后动作后当电压恢复正常后,通常延时30秒后自动合闸复位。一般来说电网很难出现这 ...

雷雨天,防浪涌用。瞬间切断。
  浪涌时,会有瞬间高压。

网友:
做工真的很棒!!!

网友:
我的国产   电压电流延时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要感叹这做工真牛,然后查了下价格1K+,就觉得堆料也不为过。

买了3百多的

网友:
正泰号称高端的泰极最恶心,带两个尾巴还不够长。最CD的是进线孔距还不是常规尺寸,汇流排装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我家用的就是施耐德电气63A自恢复式过欠压保护器,只是从来没舍得拆开看。
  只是我买的 ...

淘宝官方旗舰店买的 这个拆了可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