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Cetis HD-100触摸感应式吹风机拆解

楼主(2022-10-19):
有人会修吗,感应灯都正常,就是不工作,

网友:
换个开关就好了

网友:
换个物理开关用着还方便

楼主:
试过了,开关都没问题

网友:
挺新颖开机摸式维修麻烦不如物理开关

网友:
感应正常,量量输出有没有电

网友:
换机械开关多好,方便。简洁。而且安全。

网友:
检查一下可控硅有没有坏

网友A:
发热丝那里有个温控管非常有可疑,万用表量一下,看通不通!

网友:
响应不及时,可靠性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丝那里有个温控管非常有可疑,万用表量一下,看通不通!

还真是温控管的问题

网友:
真实神奇,头一次见触摸的吹风机,不知道操作方便吗

网友(2023-01-02):
进风口被度了吧!!

网友:
做工还算可以啊,不错

网友:
一段一段测呗,这么简单的电路应该很快能定位到故障。

网友:
这种带有温度保护的东西,如果通电无反应,首先检查温度保护线路。

网友:
测量一下保险管是否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