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仔细想了下,还是不买高频烙铁了

楼主(2022-10-19):
高频烙铁优点大家都知道,就是回温快,焊大焊点轻松,但是对于一般业余爱好者缺点也多:价高,高频感应总有点担心坏敏感器件,烙铁芯和外部圆筒比t12烙铁芯大得多(有时空间狭小容易烫到电线和其他元件)。最关键一条,t12完全可以加装一个临时控制温度提升来解决回温的问题,手动调温太慢了,控制不好,烙铁头容易烧死。我的想法是搞个声控或者手柄上装个按钮或者压力开关,大焊点温度不够就快速将设定温度提高几十度到100度。

网友:
怎么180元的国产203H很贵吗?

网友:
闲鱼上买台十几元之二十元的使用下

非专业人士!、、

高频的有点浪费!

网友:
T12完全够用了,大焊点也不见得不能拆焊,我就用T12拆过服务器电源的散热块,还是可以拆的

网友:
液晶的T12版本带快捷档位设定。

网友:
有T12 , 可以再买一个高频焊台备用

网友:
买来到底用个几次 ,新鲜劲过来 索然无味

网友:
普通人用T12就够用了。

网友:
我还是喜欢用高频焊台,配件便宜,回温好,T12也用过,发热芯贵,回温差,大焊点要调好高温度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8438-1-1.html

这个56元的wy710板子找了好久才找到,好像被深水宝屏蔽了,找到连接也没货,大概是利润不多问题多不卖了

网友B:
临时控制温度提升?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临时控制温度提升?怎么搞?

接个电阻到调温电位器,按钮装在手柄上,这样可以单手操作,或者按钮就装在t12控制盒上,另一只手按住

网友:
其实生活中很多东西仔细想一想都是没必要折腾的,但人活着本就是个折腾的过程!

网友:
然后没有入高频一直心心念,入了以后一切索然无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56元的wy710板子找了好久才找到,好像被深水宝屏蔽了,找到连接也没货,大概是利润不多问题多不卖了 ...

https://oshwhub.com/guojizhou/er-ge-yi-zhu-ban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0251-1-1.html

网友:
其实T12也就那么回事,比936好一些, 老实说高频长期使用成本比T12低  你买个二手的头都要20几块了   高频的头子才多少钱    发热芯什么的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
一个喜欢电子的粉丝,都要拥有T12,高频203,泵式热风枪,台式万用表,数控直流电源,台式示波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56元的wy710板子找了好久才找到,好像被深水宝屏蔽了,找到连接也没货,大概是利润不多问题多不卖了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0619-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56元的wy710板子找了好久才找到,好像被深水宝屏蔽了,找到连接也没货,大概是利润不多问题多不卖了 ...

开发者只不过是随手弄的一个小玩意,功能还不错,只不过只有小批量的货。

建议还是自己组装这位开发者的720吧,203、205手柄再上风枪,非常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