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定时充电器 再也不用担心电池过冲了

楼主(2022-10-19):
手里一个定时器闲着,电动车充电充满时总忘拔插头。就想利用起来做个定时插座。但是到时间了还想叫定时器本身也自动断电。于是找个小中间继电器,先把继电器和定时器线圈并联做个按钮启动自锁电路。再把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电串联进线圈回路。时间到了这两个并联的线圈同时失电断开。三个元件装进一个废充电器盒子里外面按个插座。再也不用担心电池过冲了。

网友A:
来个图学习一下呢,虽然能看懂

网友:
这种纯粹定时,机械旋钮定时器简单搞定

网友:
原来改过充电器 转灯就断电

网友:
没看明白,有图吗?

网友:
arduino的 搞定很简单还智能

网友B:
一张图都没有,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想当年我是用的声控开关,晚上充电,早上4点多,鸡叫就停。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张图都没有,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想当年我是用的声控开关,晚上充电,早上4点多,鸡叫就停。 ...

万一晚上打个喷嚏就结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张图都没有,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想当年我是用的声控开关,晚上充电,早上4点多,鸡叫就停。 ...

万一鸡出岔子了咋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万一鸡出岔子了咋办啊

神回复,加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张图都没有,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想当年我是用的声控开关,晚上充电,早上4点多,鸡叫就停。 ...

大写的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张图都没有,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想当年我是用的声控开关,晚上充电,早上4点多,鸡叫就停。 ...

是怎么分辨鸡叫的?其他声音不会误判断电吗

网友:
我改的充满延时断电,转灯后大概半小时充电器跟电池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一晚上打个喷嚏就结束了

他是在暗喻楼主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图学习一下呢,虽然能看懂

很简单的连接,不用图了

网友:
这样设计也不错,把定时器的耗电也省了,绿色环保。

网友(2023-01-05):
多年前也做了一个,一直用到现在。充满电延时半小时,220v完全断电

网友:
感觉没必要,电动车充电器内部有检测机构,当充电电流降低到一定程度时,会自动切换到浮充状态,浮充基本上不会伤电池。

网友:
你这麻烦了,最简单的方法用风扇电源控制继电器,充满电后风扇失电,继电器断开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