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第一波道USB DTMB地面波数字电视接收棒拆解(PCTV USB2.0 Dongle)

楼主(2022-10-19):
拆个USB DTMB地面波数字电视接收棒(PCTV USB Dongle)铝合金材质外壳上写着“CH1 第一波道 USB2.0 PCTV Receiver”

貌似很古老的电视接收棒,LME_PCTV_MVB2585C
驱动程序是2009.8.25的。

从USB口这边撬开,大力出奇迹,卡扣在尾端两边。
两块PCB板焊在一起的,上面一块小板是用来插CA解密卡的卡座。

现在能看到的芯片是美信的调谐器芯片MAX2165。
在调谐器芯片的左下方绿色LED是电视信号接收指示。
在调谐器芯片的右下方三个焊接点好像能接红外管,
三个焊点从左到右,依次是IR、GND、3.3V。

CA解密卡槽座拆了就不再焊上去了,反正也没解密卡好用,装回塑料卡扣。

插上地面波天线,用VLC软件就能搜台完美播放地面波电视了。
如有安卓驱动,大概应该能在手机上用吧,哪位大神能支支招。

最后附上这个电视棒用的芯片方案 ——
USB数字电视控制芯片 LME2511(力合微电子)
解调器芯片 LGS 8GL5(凌讯科技)
调谐器芯片 MAX 2165ETI(美信)

室内DTMB地面波接收天线

网友:
现在没用了吧

网友:
有地面波的年代 这个玩意有点用处

网友:
这东西还能用?我也有一个在,一直以为没用了

网友:
我这边县城,信号在隔了70公里的镇上,供给市区了,奶奶的,市区好几个信号塔。

网友:
现在是模拟信号的无线电视(靠传统电视天线接收的V段和U段)基本都关闭了,变成有线电视(收费)和无线数字电视(DTMB地面波数字电视)了,这种应该都能用。

网友A:
现在模拟信号的电视频道很少了吧。这东西用处也不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模拟信号的电视频道很少了吧。这东西用处也不大了

地面波是数字电视

网友:
据说能看的台大多都是广告

网友:
天线放室内能接收到台吗?

网友:
DTMB我们这儿前阵子还能看,现在也没有视频信号了,只有几个广播信号。坐标:陕西安康

网友:
地面波是数字电视就是模拟关停以后的提到啊,家里用八木天线可以收到9个台,还要一个省级高清

网友:
室内能接收到台吗?

网友:
我家里地面波电视塔直线距离才一公里不到,就是收不到信号,因为隔了一座小山,偏偏我家就在山脚下,屏蔽的严严实实

网友:
这个要接室外天线吧,得做一个天线,用馈线接到这个接收棒上,我觉得是。现在房子窗户都是双层玻璃,衰减厉害

网友:
没用过,感觉N多年前就都是有线了

网友:
现在地面波是数字信号,一般室内天线都可以收不少台。

网友:
重庆北碚歇马镇没有信号,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