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225电阻档疑似转盘布线错误!传统不能丢?

楼主(2022-10-19):
我知道的表ZT-X  219都有电阻档转盘布线bug!结果就是导致1-2个转盘触点接触电阻被算进了待测电阻阻值!同时,也容易引起接触不良!
新款ZT-225不出所料,延续了这一优良传统!
由于本身不善于跑线路,所以,有经验的老师可以跑跑线路看看我判断的是否正确!

要修复这个bug,估计要割刀盘+飞线了!唉,算了,不折腾了!

网友:
这种水平的厂家概不考虑

网友:
玩具厂的基本操作了

网友:
故意设计的吧,要你早点换。。。

网友:
有技术为啥不做精品,看来有自己的定位

网友A:
众仪Y留了刀位,这款没留刀位恐怕救不了。Y改完后没乱跳了,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众仪Y留了刀位,这款没留刀位恐怕救不了。Y改完后没乱跳了,好使

可能是工程师故意的,气死你,就不改!你想自己改?我连改的机会都给你扼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工程师故意的,气死你,就不改!你想自己改?我连改的机会都给你扼杀了! ...

明显故意的,对了,你量一下225排阻是不是改过阻值

网友:
玩具表还有另一优良传统,就是第一版通常都会存在一些低级BUG

网友:
牛,应该向厂家投诉

网友:
这边什么快递也寄不来,想玩什么就别想了,半年了

网友B:
【闲鱼】https://m.tb.cn/h.UVImv4I?tk=wIV12Ac58QY CZ3457 「我在闲鱼发布了【跟风买了块众仪ZT225.,券后188买的,试用了一下,不适】」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https://m.tb.cn/h.UVImv4I?tk=wIV12Ac58QY CZ3457 「我在闲鱼发布了【跟风买了块众仪ZT225.,券后 ...

不适? 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没耍过这种高端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适? 哈哈哈哈哈哈哈

确实有些不适应,二极管档前面两个零,250M档是三位半,前面也是两个零,也许是我用三位半和手动档习惯了吧

网友(2024-09-18):
这个表测大电流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