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2022年第1贴:拆解广电ES12-CC同轴电缆猫

楼主(2022-10-19):
好久没来之家发帖了,今天要找一2.7欧姆的贴片电阻,就到处翻腾。看到以前收藏的一“垃圾”。应该是一广电的猫,都拆了就拍照吧,都拍了就发个贴吧!

从脏的程度也能看出扔了好几年了

擦干净再拆,后面板有电源开关,12V接口,网口,同轴接口。底下有四个孔孔,是不是应该还有个固定的座。可以看到本机默认IP地址192.168.4.101

找了一12V电源,连接笔记本,可以点亮。手里没有同轴线,就放弃接电视了

地址可以ping通,但无法通过网页访问,懂得人说说怎么访问

拆了看看,两块板板,一个电源 一个主板

估计是防干扰吧,电源板版还很用料

主板CPU被散热器挡住了,没有掰下来,估计以后最有可能利用的就是这块散热器了

ROM 好像是4M的,太小了,估计没啥用处

两块128M的颗粒,加起来256M,有些意外,还是我看错了。要是单颗128的是不是可以给某些路由器使用呢?

不知道干嘛的

4个J6贴片三极管,应该是9014之类的管子,控制几个指示灯的

拍的不太清楚,像是1117 1.2V的那款

最后,贴片电阻也没找到!发个贴吧

网友:
喜提一片34063

网友:
第一次见同轴的猫

网友A:
这东西好像现在没多少用了吧。不然去弄个来玩玩。

网友:
第一次看这种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好像现在没多少用了吧。不然去弄个来玩玩。

太老了,没啥玩头了

网友:
比较古老了

楼主:
是的,现在光电也光改了,淘汰同轴线换光纤了

楼主:
34063是什么芯片,cpu吗?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拆

网友B:
广电基本淘汰完了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电基本淘汰完了这种

是的,只有淘汰了才能到我手里拆了

网友C:
256M内存你想想好了,DDR1代,这是16M一片,共32M
128÷8=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6M内存你想想好了,DDR1代,这是16M一片,共32M
128÷8=16

我想多了,呵呵。16兆就没啥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