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施耐德1p+n带漏电保护

楼主(2022-10-19):
电子式的 不安全 体积小只占1位是优点  但是长度又太长了 配电箱不够高的话走线不方便 pcb上一样有三防

网友:
真不错,松下的是电路板是横躺的,施耐德是站立的。各有千秋。

网友:
都说电子式的不安全,我也想换电磁式的,可是我家的电子式漏电开关二十多年了,还正常工作

网友A:
PCB板有图吗?这个牌子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B:
怎么觉得不象正品,和我用的不一样
可以系列不同吧

网友C:
这次装修本来全部上施耐德1P+N的奈何配置报价后把我吓到了,就支持国货正泰了,没想到一分钱一分货道理是亘古不变的。

网友D:
里面可以拆除不少铜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里面可以拆除不少铜

好像全都是铜包的吧。

网友E:
电子式的也挺抗用的,大多接线端子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觉得不象正品,和我用的不一样
可以系列不同吧

额  这都是从官方渠道买的 不记得是  iDPNa 还是iDPNN 的Vigi+ a类电子式 30ma 不知道你买的是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板有图吗?这个牌子还是很好用的

今天烧了一个 拍了一下 但是拍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次装修本来全部上施耐德1P+N的奈何配置报价后把我吓到了,就支持国货正泰了,没想到一分钱一分货道理是亘 ...

正泰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子式的也挺抗用的,大多接线端子烧坏

我今天遇到一个坏里面的 不是同一个型号但是同一个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