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当时号称最小的方正文祥U210拆机

楼主(2022-10-19):
按图即可进行正确的拆解。

网友A:
看看那颗小U就知道性能捉鸡,给手机,路由啥的刷机或看看1080P应该还可以胜任。

网友:
当时估计不便宜

网友:
配置比较拉跨

网友B:
2011年的产品,还可以

网友C:
昨天搞了一个N3700的电脑,4g内存加32gSSD,里面有一个sata接口,还得自己加工一下USB接口挡板没铣通,电源是12v的也被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那颗小U就知道性能捉鸡,给手机,路由啥的刷机或看看1080P应该还可以胜任。 ...

性能还行吧,毕竟只是办公用,换个大点内存能应付。

楼主:
触屏机都不便宜,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个电视机再加个触屏外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1年的产品,还可以

性能还马马虎虎,因为就是办公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搞了一个N3700的电脑,4g内存加32gSSD,里面有一个sata接口,还得自己加工一下USB接口挡板没铣通,电源 ...

这种配置太低了吧?

网友(2022-12-02):
这他NN的就是笔电换了个大点的壳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