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组装一台高频焊台

楼主(2022-10-19):
wy710 连手柄电源大概110大洋。
最大功率100w。

电源用的这个,貌似是什么加湿器的驱动电源
芯片查过资料75w,硬超到100w,反正100w峰值功率加热也不需要很长时间。

内部图。

整体内部图

再来。一张别的角度的

最后来一张战损版的外壳,用的电瓶充电器的铁壳。

网友:
强迫症吗?主板还非得做成电源的尺寸,关键是外壳适应性基本没有了

网友:
关注了很长时间了.这个高频板子有货了吗

网友:
成本要多少

网友:
wy710有货吗?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高频板子是否有货

网友:
710板子有货了?

楼主:
不知道是否有货,纯粹就是把以前的照片弄上来混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否有货,纯粹就是把以前的照片弄上来混m的。。。。。

同感同感

网友:
外观太丑,没吸引力

网友:
不错啊,要是有个好的壳子就更好了

网友A:
对文宇那作者真是无语,一些成熟产品不生产,非要去搞开发,bug一个堆,群里都知道,最基本,把产品知名度提升才有销路,搞的新产品价格又高,还不如搞jbc

网友:
这个电源好眼熟呀,当时好像也买了几个,几年前的事了吧,一直没找到用途。

网友(2022-12-12):
引用 网友A:
对文宇那作者真是无语,一些成熟产品不生产,非要去搞开发,bug一个堆,群里都知道,最基本,把产品知名度 ...

推荐一家高频焊台,最近也在看文于

网友:
对文宇有点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