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车机Diy的电视伴音系统低音炮和电源挂了 维修下

楼主(2022-10-19):
一台索尼GT260车机通过AUX输入音源  。音源来自于某匪电视盒子 。车机拖四个音响一个低音炮。 前声场一对4寸同轴 。后声场一对三寸同轴 。低音炮四寸低音 。低音功放是拆自圆筒低音炮的功放板 。一个铝壳电源拖车机和低音功放 。就这样一套系统每天睡醒就开机。 晚上睡觉在关机 。稳定运行了得有七八年了。 期间电源换过一个 。这个电源记不清几年了。今天下午发现低音炮有噗呲噗呲的规律声音。观察功放电源灯会间歇性熄灭。怀疑电源部分。
上面是电视伴音 。下面大众是单接了一对八寸卡包箱 灵敏度挺高 。推起来不费力 。偶尔听听歌用 。其他的一大堆打理好的车机。 都摆起来放一边了。 很少听。主要是享受打理过程。 这款大众当真是返璞归真 。基本功能都有 。声音也说的过去 。好了 废话有点多了 。回归正题 。所有东西电源插线板都装在了一个电脑机箱里面。

掏出电源来

发现输出低压电容有一个已经怀有身孕 那必须得保胎 取下来 换小姑娘上

高压电容还没事

都弄好了恢复后 发现低音炮还是声音不对 凑近听不是噗呲声音了 有吱吱吱啸叫声音 观察了会儿直接不启动了 指示灯也熄灭了 那就拆下来吧 拆下来发现电容尿了 尿了一地 唉真是老了 都失禁了 给它下岗 至此全部修复正常 又可以愉快的享受4.1电视伴音了!(吐槽下电视原装喇叭 声音没法听已经拆掉了)

网友A:
最后俩图是低音的功放?我也搞了个类似的,可惜找不到好一点的音箱。

网友B:
电源操劳过度,不堪重负!

网友C:
楼主低音怎么引出的,能给个滤波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俩图是低音的功放?我也搞了个类似的,可惜找不到好一点的音箱。

我电视伴音不用好音箱 一个2.1音响的低音炮 拆掉功放用这个汽车功放 作为低音补偿挺好的 你想要效果好可以买拆车低音炮 博士 哈曼 这些都可以 不过是易型的 不太好放置 搭配原装功放 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操劳过度,不堪重负!

他已经很给面子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低音怎么引出的,能给个滤波电路吧

有些机子带RCA输出 可以直接用 没有的就从功放块前音频声道输入点 穿个隔直电容直接直接引出 通过功放放大就行

网友D:
这个真是比较久了,灰这么厚了

网友E:
是不是安装了散热风扇为什么这么多尘灰呀

网友F:
高保真音响最讲究的是电源功率、滤波效果、音源、初级放大板的屏蔽。

网友G:
好掏钱换一个新电源了

网友:
这电源该换了!!!!

网友H:
灰好大,要不要清理下

网友:
电源灰尘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真是比较久了,灰这么厚了

环境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安装了散热风扇为什么这么多尘灰呀

离厨房比较近的原因

网友:
这个灰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保真音响最讲究的是电源功率、滤波效果、音源、初级放大板的屏蔽。

这套系统看电视伴音够用了 不会开很大声 电源是可以扛得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掏钱换一个新电源了

哈哈 修修补补又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H:
灰好大,要不要清理下

要修旧如旧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