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U盘量产缺flash无法量产求助

楼主(2022-10-19):
     手里有个64G盘量产,读取出的数据是慧荣的主控,

然后按照网上的思路试了几天没有成功,发现是工具都没有这个匹配的三星存储颗粒的flash,

试过毛子的所有的主控版本工具都试都没有成功,提示无bin,无flash,也尝试在里面套用,结果三星颗粒里要么14nm是tlc,要么mlc制成的又没14nm规格

想请教这种找不到.bin文件的盘能不能找相似的改或者是有别的什么推荐办法呢!

网友A:
需要远程协助吗?可以试试,不保证成功,搞好之后给我100M帀/5元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远程协助吗?可以试试,不保证成功,搞好之后给我100M帀/5元就行

这样也可以呢!?如何联系您呢?

楼主:
这样也可以,如何联系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也可以呢!?如何联系您呢?

联系方式私信发给我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也可以,如何联系您呢

能把你的量产工具吗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