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界] 电动两轮车冬天续航突然下降?别急换电池问题出在这

楼主(2022-10-19):
原标题:电动两轮车冬天续航突然下降?别着急换电池 问题出在这

你有没有发现,在冬天骑电动两轮车的时候,总感觉续航有明显下降,原本夏天满电能骑50公里,但到了冬季续航却只有30多公里,甚至在零度左右时续航更低。

很多人认为是电池不行了,其实不然,天冷电动两轮车续航里程下降很正常,骤降原因与这几个问题有关。

据超威电池介绍,温度下降,电池容量也会随之降低,比如铅酸蓄电池,其内部电化学反应最佳温度为25度,低于25度的话,温度每下降一度,电池容量就会下降1%。

更形象的说,零度时铅酸蓄电池实际容量只有70%左右,极寒时容量更低。

不过,当气温回升时这种情况就会恢复正常,不必过于担心。

另外,冬天骑车,我们都会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加上挡风被防寒装备,就会增大骑行阻力影响续航,同时,冬天空气密度大,空气也具有一定重量,也会给电动两轮车行驶造成负担。

需要提醒的是,由于气温下降,车胎内空气热胀冷缩导致胎压变小,轮胎和地面摩擦力增大,也会导致行驶时损耗更多电量,因此,冬天骑车前注意检查胎压,适当给轮胎充气。

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室内温暖的可充电场所进行充电,让电池化学反应更充分。

楼主:
该加气了

网友:
我以前还考虑过是否给电瓶车电池仓加保温措施,再加一个电加热装置用充电器来预热一下

网友:
空气密度都考虑进去了!超威真是超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