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各位买固态硬盘会考虑杂牌硬盘么?

楼主(2022-10-19):
金储星之类的固态盘质量怎样?
有人用过么

网友:
这种都是赌RP碰运气了,怕是还不如坛友DIY的呢。

网友:
买过很多京东的低价盘,比如光威酷兽,还有铨兴啥的,都还用得住。直到贪便宜买了PDD上的杂牌盘,掉盘严重,返修后继续掉盘。

网友:
反正我坚决奉行不把钱浪费在垃圾上的原则

网友:
优先选可靠朋友的二手好盘(企业盘,旗舰盘),
然后是大牌中等档次的盘,
再然后是坛友手搓的(毕竟能找到资料,万一有问题也能自己搞搞),
垃圾盘不考虑吧,毕竟有些东西丢了找不回来的,不少费钱赌货,好添堵

网友:
前段时间买了京东京造的99  240G 挺好的。

网友:
还是买大厂的吧,有保,出问题不会太多。
以前一直买敏锐的,还给朋友买了好多,现在自己的一块先挂了,好怕朋友都找上门来。
上周买了个2T企业级拆机盘550,感觉挺靠谱。

网友:
之前买过金泰克、金胜、金百达、好几年了,目前使用情况良好。

网友:
不会。要买新盘,就买三星、闪迪、Intel等靠谱的,要买旧盘,就买正片颗粒的,寿命看运气,自己做最靠谱。

网友:
会.
买杂牌就不考虑质量
只装系统,日常数据放机械盘

网友:
正牌也不贵,另外杂牌最大的危险就是写入速度
寿命还好。只要不掉盘 丢固件。
写入速度是坑,用光缓存写入30m。比u盘还慢
大牌ssd 至少用光缓存写入100-200m是有的
高端的固态用光缓存也能保持1000m以上写入
再好点1500m写入。

网友:
我买了好几个,最近买的螃蟹主控,三星闪存,没有ram,1T的券后270,开心350G左右,缓内写1600M/s,缓外写200M/s,全盘写校验不掉盘,温度也不高,准备当U盘用的

网友:
简单讲,小厂用采购好颗粒做产品成本极高,售价可能和一线厂齐平甚至更高,所以小厂为了低端市场只能采购更烂的颗粒才能挣钱

网友:
以前贵还可以说为了省钱买杂牌,现在这价格买杂牌图什么

网友:
朗科这种还差不多,听都没听到过的还是算了。

网友:
自己做知根知底,最靠谱

网友:
79在狗东撸了块 全兴256g 缓存盘 坏了找狗东

网友:
这点钱没必要省吧,能用,估计hi不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