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国产最强固态致钛512g和上奇NVME的硬盘盒子

楼主(2022-10-19):
淘宝上买的上奇牌子的nvme盒子,这个盒子唯一的好处就是开合式的,其他很多盒子都是推拉式的,不利于安装散热贴,

看了好多盒子,感觉都是差不多的。都是realtek9210b的芯片。

还送了一个十字螺丝刀,两条数据线,一条a口,一条c口。
照片忘了拍了。
外观,后部的螺丝用来固定外壳。

侧面,上奇的logo,印刷的,东莞公司做的

正面,就一个塑料指示灯

C口,做工还是可以。

打开螺丝之后就是一小片主板。

这片主板用2个黑色的小螺丝固定

主板背面的主控芯片,下面的是固件芯片。其他的就是电感,电阻之类的小东西了。

主控芯片对应位置的散热帖。。

这样看的更清楚。

这是黄鱼上面买的致钛512g的nvme固态硬盘,据卖家说华为的oem盘拆机下来的,有些有通电,有些没有。

这是背面图片,没有任何东西,只有一个二维码

固态硬盘的正面图片。我这个插到盒子里面写入和读取都是0gb,不知道是不是矿盘。但我看固件版本号,序列号都对得上。

然后装起来,分盘就开始当优盘用了。

网友:
收成几钱啊?

网友A:
没测试速度,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测试速度,差评。

在老笔记本的USB3.0上写入速度大约是308m/S

没有新笔记本,所以只能测到这个速度。

网友B:
消费级SSD都没有【掉电保护】设计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消费级SSD都没有【掉电保护】设计咯。

你那slc的改成NVME也上不了掉电保护。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那slc的改成NVME也上不了掉电保护。

ATP  380GB工控盘SSD M2.2280 SATA,看到上边的KEMET钽电容阵列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P  380GB工控盘SSD M2.2280 SATA,看到上边的KEMET钽电容阵列没❓❓
...

你这个不是NVME呀,兄弟,这是走SATA接口的

网友:
KEMET钽电容阵列没❓❓谁说M2 2280规格(SATA或者NVME)不能够设计【掉电保护】阵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不是NVME呀,兄弟,这是走SATA接口的

等一上,我给你找个M2  2280 NVME的带【掉电保护】的给你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不是NVME呀,兄弟,这是走SATA接口的

这个是M2  22110的,我给你找个M2  2280 NVME的带【掉电保护】的一下子没找着,我再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M2  22110的,我给你找个M2  2280 NVME的带【掉电保护】的一下子没找着,我再找一下。
...

巧了不是,这图我也搜到了。我也想到了你可能会贴这个图,可这个盘没上电容呀。你还不如用三星的3.84T的那张图,那上面有掉电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不是NVME呀,兄弟,这是走SATA接口的

三星PM983a 900GB M2 22110 NVME协议企业级SSD,M2 2280一上子没找着,我再找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巧了不是,这图我也搜到了。我也想到了你可能会贴这个图,可这个盘没上电容呀。你还不如用三星的3.84T的那 ...

嗯,三星的那个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三星的那个上了。

记得给我加分呀,兄弟,我很缺M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给我加分呀,兄弟,我很缺M币的。

好的,马上。一定一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不是NVME呀,兄弟,这是走SATA接口的

这人有点认识障碍,只要看见个SSD就说没有掉电保护,我在想啊他可能不知道企业级的掉电保护是保FTL不锁盘,不保DDR数据,DDR没写到NAND的数据断电照样丢、
拿着个不知道已经几手还停产7 8年的老SATA固态在刷存在感,还给人科普字体还加粗加红搞得以为就他懂掉电保护,其实他连掉电保护的机制和目的都不懂,遇到他你就可劲儿夸就行了,别去杠,那种拆机盘闲鱼一搜一大把,通电几万小时重开当全新卖,钽电容使用寿命都差不多了炸起来也挺好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消费级SSD都没有【掉电保护】设计咯。

你说的掉电保护,到底是什么东西?指哪个?是保护资料,还是保护主控?
如是资料,那么复制一部电影到一半的过程突然停电,你所谓企业级的掉电保护还有作用吗?
如是保护主控,消费级没有那么多电容,停电就会坏吗?最好办法是有UPS电源,什么掉电保护只是笑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掉电保护,到底是什么东西?指哪个?是保护资料,还是保护主控?
如是资料,那么复制一部电影到一半 ...

这人有点认识障碍,只要看见个SSD就说没有掉电保护,我在想啊他可能不知道企业级的掉电保护是保FTL不锁盘,不保DDR数据,DDR没写到NAND的数据断电照样丢、
拿着个不知道已经几手还停产7 8年的老SATA固态在刷存在感,还给人科普字体还加粗加红搞得以为就他懂掉电保护,其实他连掉电保护的机制和目的都不懂,遇到他你就可劲儿夸就行了,别去杠,那种拆机盘闲鱼一搜一大把,通电几万小时重开当全新卖,钽电容使用寿命都差不多了炸起来也挺好看

网友:
建兴N9S 256G(软件显示N9G) M.2 2280 SATA协议,512M 缓存 ,马牌9187主控 东芝MLC颗粒。
  这个本来PCB上是设计了【掉电保护】的,但是为了缩减生产成本,就没上,所以,上面就是一片空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