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自用捷渡600行车记录仪二次更换电池失败

楼主(2022-10-19):
自用的记录仪,今年2月左右才换的电池,近期发现每次用车时,要等个一段时间记录仪才开机,原本停车断电后记录仪还要等一会才自动关机,现在车子一断电,记录仪就欠电关机了;以为电池又挂了,还特意买了个大点的准备换上去,结果等电池到了后拆记录仪,发现电池也没鼓包,外观看上去正常,换上新电池上电,发现充电电流才0.05A,原来1000mah的充满电要十几二十多个小时,这一下子找到了电池没电的原因,因这一年都没跑过长途,充电时间跟本就不够,更何况记录仪在使用时,记录仪是几乎不充电的,所以造成了电池的亏电;
之前正常时也没检测,不知与现在这个状况有什么区别,不知大伙有什么高见?

电池连接线,上面的充电管理芯片

芯片不知是H106还是H10G,总之没找到资料,
接上电池后,右下第三脚接电池正极,其它各脚与其电压都是电池电压,断开电池后,外部电源输入时,上右脚与其电压是2.6v左右,下左第一脚与其电压相反,不知该芯片是否正常

原电池充满电后还是挺耐用的,错怪店家了,之前还特意向店家反馈说电池不给力

电池没换成功,问题也没解决,打算再试用看看,如果问题依旧,打算给电池加个充放电模块;把记录仪认为充满停充后的电池(只有4.0v左右),用充放电模块试了一下,还可以继续充电,充电电流0.3A左右;大婶们说这样做行不行?记录仪不工作时,充放电模块自身耗电怎么解决?
本来说最后晒晒坛中福利的,结果忘了……
补上

24合一成了26合一,大赞

网友A:
楼主搜下TP4054的手册,看看通用不,记得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搜下TP4054的手册,看看通用不,记得差不多

谢谢,看了一下资料,貌似一样,待再次检测4脚前级电压和5脚的接地电阻后,找故障点

网友B:
这个有GPS千年虫  我直接不要了

网友:
应该跟TP4054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GPS千年虫  我直接不要了

不懂,啥是GPS千年虫?

网友:
也有个不同型号捷渡的行车记录仪,电池不行了,基本上不能存电了,还没换,有时间也换个电池

网友:
好像是联咏96650方案,建议换96660新款方案主板,IMX291感光片排线,HY1828超广角没鱼眼失真镜头。

网友C:
汽车常电取电

网友D:
12V还是5V充电?12V的就用3节18650直接充,5V的就用充电宝,充满撤走。要是方便自己引根线出来,电池并接个18650电池盒放手套箱里,过段时间拿出来充充。

网友E:
直接从电瓶取电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常电取电

这就不是换锂电池的事了,整不好半年得换个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还是5V充电?12V的就用3节18650直接充,5V的就用充电宝,充满撤走。要是方便自己引根线出来,电池并接个 ...

你这样说的在电池上加个充放电模块最好,直接取原机电源单独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从电瓶取电比较靠谱。

这样是不行的,自动关不了机会使蓄电池亏电,半年就得换块蓄电池那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不好找原因,另加一个充电模块更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啥是GPS千年虫?

用GPS定时 时间是个错的 好像是2004年显示

网友F:
我的行车记录仪,现在倒车影像不显示,就是倒车的时候行车记录仪没有画面,也不知道是摄像头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正常的时候只要挂倒挡,倒车影像就显示,现在不显示没有任何动作。我的车是09款北斗星。群里有懂的朋友提示一下,该怎么维修。还有就是挂倒挡的时候,是不是要把车打着倒挡才起作用,还是不启动发动机只要挂倒挡,倒车影像就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行车记录仪,现在倒车影像不显示,就是倒车的时候行车记录仪没有画面,也不知道是摄像头的问题还是别的 ...

倒车信号线接在倒车灯的线断了,记录仪收不到倒挡信号

网友:
整个超级电容上去会不会好一些?

楼主:
对照坛友提供的TP4054跑了一下电路,基本就是下面红圈中的电路,但电源端才4.0V左右,

断开防浪涌二极管,前级电压正常5.0V

被拆的稀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