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狼派机械键盘X09 CIY2.0

楼主(2022-10-19):
最近又捡了个机械键盘,这下又可以拆机了。当时是看到地上有好几个散落的键帽,然后才发现键盘的,找齐所有键帽安上唯独缺Tab键,还有个E键被F键代替的,估计是原主人DIY过的。

▲这个貌似只有黄色背光,看着没有上次捡的雷柏高大上。

▲WCA2016指定产品,看起来有点牛X的样子。

▲背面几乎都是英文,也没厂商信息,看着有点随意。

▲徒手拔下键帽,发现有部分轴被换过了,看来前任主人至少也是个入门级的玩家,原配的轴貌似官方叫金轴。

▲拆下面板螺丝才发现原来是光轴,这下换轴也简单多了。

▲测试过程中发现F4下面的数字键5无效,然后检查PCB上面的光电管发现对应的管子松动了,看来故障就是它了。

▲拆下PCB,发现背盖还有块配重铁板,输入线倒是5芯屏蔽线加磁环,USB头还是镀金的,这点比雷柏厚道点,估计价钱也贵点吧。

▲主控STC48KG800没查到资料

▲把轴拆了和键帽拿去清洗一下,虽然宣传说是防水的,但我还是不放心啊。

▲清洗完晒干装机正常,过程中发现没面板拧螺丝插电屏幕会乱跳,必须拧紧所有螺丝才正常。
感觉两种轴混着打字手感怪怪的,数了一下青轴一共26个,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按原位置装上了,下次换到字母键下面试试。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数字键还是无效,看来是光电对管其中一个坏了。

网友A:
我一富勒光轴键盘,觉得脏就拆了水洗了,洗完晾干,倒是很干净了,结果有两列按键时好时坏,pcb正好是黑色的,太难找线了,直接加焊主控,好了一列,另一列怎么也不好,最后,主控焊挂了,直接短路了,实属是聋了治哑巴了

网友B:
好奇一下,光轴可以飞线抢救吗?

网友C:
光轴,使用时间长久吗?

网友:
是属于什么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轴,使用时间长久吗?

没有触点不怕氧化,使用受命当然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一下,光轴可以飞线抢救吗?

不明白飞线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富勒光轴键盘,觉得脏就拆了水洗了,洗完晾干,倒是很干净了,结果有两列按键时好时坏,pcb正好是黑色 ...

一样的天残手把键盘给治死了

网友:
真羡慕每天都能捡到宝,光电寿命长,就好像光栅编码鼠标一样!但是维修麻烦,零配件不好找。

网友:
运气这么好,我也想捡一个机械键盘

网友(2023-12-29):
感觉不错,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