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使用4011集成电路的声光控延时灯座

楼主(2022-10-19):
早先家里老人用的老款使用4011集成电路的声光控延时灯座,加了一个CBB电容改成支持带电路球泡灯后,一直用着挺好。最近说是晚上点亮后,不再到时灭灯,一直点亮。看了一下,发现光感有效,声控出现问题。故障现象:光线暗了,可以点亮;点亮后,到预定灭灯时间闪一下,继续点亮,不灭灯。拆开看了看,无明显损坏,各元件参数正常。测量过程中,无意发现单向可控硅MCR100-6,中间引脚接触不良,补焊后,恢复正常。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老款声光控延时灯座,中心顶点是铜质的,外壁是铝质的;这种老款声光控延时灯座相对还是比较耐用的。

TC4011BP
四路2输入与非门集成电路

MCR100-6
单向可控硅,400V/0.8A

加了一个CBB电容,改成支持带电路球泡灯。

注:解决这种老款声光控延时灯座不支持带电路灯具方法很简单,在接入的带电路灯具两端并一个CBB电容(0.68—1.0uF,耐压值建议400V以上,安规电容也可以)就可以,这里并了一个0.82uF,耐压值400V的CBB电容。
带电路灯具:灯具内部带有电路,测试灯具输入两端为断路状态。

补焊单向可控硅MCR100-6引脚后,恢复正常。

相关链接:

拆一个使用4011集成电路的声光控延时灯座

拆修一个使用4011集成电路的声光控延时自动灯头,解决不支持带电路球泡灯的问题

网友:
还是上600Ⅴ比较好(设法子中国特色

网友:
方案确实老了哈哈

网友A:
“解决这种老款声光控延时灯座不支持带电路灯具方法很简单,在接入的带电路灯具两端并一个CBB电容”
绕口,不懂。
带电路灯具是啥东东,节能灯、LED灯?
带电路灯具两端?是指哪里,灯座螺口那里么?

网友:
简单易用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这种老款声光控延时灯座不支持带电路灯具方法很简单,在接入的带电路灯具两端并一个CBB电容”
绕口, ...

根据我的理解,应该是指非阻性的灯具,也就是除了白炽灯外的其他灯具

网友B:
带电路球泡灯?就是led灯吧?另外请楼主辛苦一下给出手绘的接cbb图,我没搞懂你的描述,我也想改一下

网友:
把电路图绘出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电路球泡灯?就是led灯吧?另外请楼主辛苦一下给出手绘的接cbb图,我没搞懂你的描述,我也想改一下 ...

早先的灯座接不了LED灯,在灯泡位并一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4011方案的~

网友:
以前家里一个声光控的灯座 ,没事就亮,烦死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这种老款声光控延时灯座不支持带电路灯具方法很简单,在接入的带电路灯具两端并一个CBB电容”
绕口, ...

是是,关灯以后电路里继续有点电流,给声光控提供能量。灯泡功率太小,关灯后的电流太小。

网友:
这种应该不支持三瓦的LED灯吧。

网友:
早期都是这种4011的,门电路用来做放大器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10年前出品了,家里有个同款声控灯也炸了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