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拼多多35元购买的金正插卡全波段收音机NONTAUS C63

楼主(2022-10-20):
老妈的收音机摔坏了,又给买了个。买回后试听感觉声音挺硬,拆开后发现是纸盆喇叭。心想应该去买个全频喇叭换一下,这样声音应该好听一些,于是就有了这次的拆解。

收音机是全波段说的,但拉杆天线很垃圾,只有4节。根本无法直接收远地方的频道。
全波段参数:AM:522--1620khz    FM:70--108mhz   SW:2.3--21.59mhz

正面

上面

侧面:旧式的mini USB

背面

电池仓:可以放1节18650 或者3节aa电池

开盖  全貌

主芯片:AH102QCL 资料未知,应该是mp3解码和主控。

收音机芯片:BK1198  是新一代手感增强,支持电位器机械调台的调幅/调频接收器。芯片采用低中频架构、混频信号镜像抑制和所有数字解调技术,这使得用户可轻松实现低功耗,小体积和最少外部器件数的完整广播接收系统,并可避免传统收音机生产中复杂的人工校正工序。BK1198 内置 MTP, 可自由配置各种应用方案。BK1198 的最低工作电压可至 1.8V,极大提高了电池的利用率。

存储ic:ATMTC088  24C08N ,用于存台和记忆歌曲播放。

调频用的是编码器,由于设计者的问题,频率上调需要向下拨动,我把它翻转了2条线,改成了向上调。

功放芯片:LTK5128D  是一款 4Ω6W、单声道 AB/D 类音频功率放大器。LTK5128D 通过一个 MODE 管脚可以方便地切换为 AB 类模式,完全消除 EMI 干扰。LTK5128D 的工作电压范围为 2.5-7V。

喇叭 和 按键板,顺带液晶显示。这种纸盆喇叭音质偏硬,自用最好更换成橡胶边的全频喇叭。。

网友A:
现在集成越来越好了。功能多功耗低。等楼主换喇叭看看。

网友:
老是老了点,不过还算是正品

网友:
电池仓设计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还可以,单声道简单了。

网友:
收音机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集成越来越好了。功能多功耗低。等楼主换喇叭看看。

换喇叭只能改善音质,但无法改善收音性能。。。

网友B:
你真是个孝顺的人,确实老年人听听收音机,饭后散步必须品,我是买的二手的德生的全波段收银机,但不是数字调谐的,给自己退休后留着用的。

网友:
收音机相当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真是个孝顺的人,确实老年人听听收音机,饭后散步必须品,我是买的二手的德生的全波段收银机,但不是数字 ...

老妈听收音机就听一个本地的fm。这个台根本不上网,所以无法买联网的收音机。。

网友:
收音机还不错,功能齐全,物美价廉。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觉得没必要换,只要声音清晰,音量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觉得没必要换,只要声音清晰,音量大,就行了。

不换亦可以,音量很洪亮。因为自己听漫步者的音箱,总感觉收音机没低音。。

网友:
功能挺多的

网友:
同样的赞这个电池仓设计一个

网友:
这种电池仓设计还真可以。

网友D:
如果弄成充电的就更好了。

网友E:
好奇这电池仓的结构,为什么是三横一竖?不是会干涉么
难道有2种供电方案,三节1.5V或者1节锂电?
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弄成充电的就更好了。

这个收音机就是充电的,当接入18650电池的时候,插上USB充电线即可。不过自身不带充电保护,需要购买带保护的1865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奇这电池仓的结构,为什么是三横一竖?不是会干涉么
难道有2种供电方案,三节1.5V或者1节锂电?
第一次见 ...

对,可以使用3节5号 或者 1节 18650 。不能同时使用2种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