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天冷了,做个烧烤炉之15(黑玻滴解决方案)

楼主(2022-10-20):
采用顶部风幕效果不好,稍微改良一点,不明显

昨晚试烧看到黑色一条出现的位置

有可能是门锁这里太宽了,阻止了冷空气进入

把门锁在门框一侧切薄,保证强度的条件下尽量让风进入通畅

另外把门外侧的防火材料剪了,只留三边。如果这个方案可行就把顶部的孔焊起来

灰盒把手,要用的时候拧上去。

灰扒子

封火口板钩

封火板

小配件来个合影吧。

网友:
真是不错,暖和

网友A:
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马上就之2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马上就之20了 ...

喜欢看吗?如果不喜欢我就停更了,反正也差不多做完了

网友B:
灰盒怎么看着都是风箱。

网友C:
炉子研究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灰盒怎么看着都是风箱。

有点像哦,长烟筒不用风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炉子研究好久了,

一年吧,去年12月开始的

网友D:
不断完善,越来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断完善,越来越好了。

不黑玻璃就完美了,接下来做烤厢,刷漆

网友E:
好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用就行了

有时候黑烟很大不知是什么原因,可能进出气比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