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路由关了IPV4只开IPV6要怎么登陆这个路由?

楼主(2022-10-20):
星际宝盒的路由,恢复了一次出厂以后IPV4死活获取不到IP,怀疑是设置出错了把IPV4给关了,IPV6还能获取地址,也可以做AP使用,但是这个IPV6的地址要怎么登陆路由?没有类似192.168.1.1这类的地址怎么办?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路由器都可以带本地域名解析的,你接入的时候DNS用路由器的DNS就可以了,别用公共DNS,这样就可以访问比如某 tpxxx.com的本地管理地址

网友A:
看看你的  DNS  是多少  一般那个IPV6的DNS地址   是你的   AP管理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  DNS  是多少  一般那个IPV6的DNS地址   是你的   AP管理地址

也是ipv6格式的,试过用ssh登陆,提示空地址

网友B:
IPV4和IPV6是MAC地址,不是IP地址,不影响登录!

网友:
ssh -6
telnet -6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是ipv6格式的,试过用ssh登陆,提示空地址

web管理  开着呢吗

网友:
有无线嘛?要不电脑连接然后自动获取IP,网关一般就是了

网友:
在重置一次啊

网友C:
你这所谓的获取不到IPV4Ip地址是指连接到路由器上的设备还是指设备本身的WAN口?
如果只是连接路由器的设备获取不到,恢复出厂后设备设置成路由默认地址一个网段,直接用默认IP能不能访问?

网友D:
有路由ipv6地址吗?有[ipv6地址]登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b管理  开着呢吗

开着的,就是进不去,这恢复也不知道怎么恢复的

楼主:
重置很多次了,PP都捅红了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所谓的获取不到IPV4Ip地址是指连接到路由器上的设备还是指设备本身的WAN口?
如果只是连接路由器的设备 ...

本身的LAN口,这机器是做AP用的,设备能不能获取不知道,因为打不开管理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路由ipv6地址吗?有登录

知道怎么登陆,但是不知道地址,ipv4可以看网段来判断,ipv6就不知道怎么看网关地址了

楼主:
问题是不知道ipv6的地址啊。知道本机的ipv6地址能推出网关的ipv6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V4和IPV6是MAC地址,不是IP地址,不影响登录!

所以呢?我现在只有个本机的ipv6地址,怎么找网关的ipv6地址?

网友:
通过串口进去改吧!服务可能不会监听ipv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