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真古董,摩托罗拉电子管收音机56L2A

楼主(2022-10-20):
这是一个远古的电子管收音机摩托罗拉生产的,带4个电子管

外观非常漂亮,顶部把手兼中波天线功能,可旋转。

可以很方便的打开机身,无须螺丝刀

内部电路高清大图

简易说明书永久贴于机身内

遗憾的是,这个收音机无法工作,我也无力修复,只能偶尔拿出来看看

网友:
有个叫老修的,老修收音机的老修,他对电子管收音机特别熟悉,你可以请他看看。

网友:
设计的真好

网友:
那个年代的技术还是很牛屁的...

网友:
这个的确是真家伙,可以放网络出租作道具了。交直流二用供电的。

网友:
看看能不能修复?

网友:
去隔壁论坛咨询一下,那里有维修电子管收音机的高手

网友:
古董啊,看起来不错,外观很好,要是能修复,收藏价值就更高了!

网友:
电子管还能看得出型号不,看是否常用管子,电子管收音机维修本是很简单的,当然,电子管也有失效期,那只能换电子管了,可能目前市面上电子管已不好买了

网友:
直流供电需要90V的电池。。。

网友:
看起来有年代感,当时算是高端货了

网友:
体积真小,电子管倒立安装,不用考虑固定和散热的问题吗?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应该是不难修理的

网友:
会修就是捡漏,不会修就是捡垃圾

网友:
那个银色的是空气双联?

网友:
修旧如旧收藏吧,只有一个中波,能响也都是噪音了,还得提供117V的交流电源。

网友A:
这就是个直流收音机,使用直流电源。没有见电源变压器。电子管收音机不难修,不知它的高压是怎么取得的,一般要250V以上高压,供电子管屏极使用,可能倍压电路产生高压。

网友:
胆机人声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直流收音机,使用直流电源。没有见电源变压器。电子管收音机不难修,不知它的高压是怎么取得的,一 ...

以前有高压电池,电子管专用。灯丝电池称为甲电池,屏压电池叫乙电池。不管电子管还是晶体管,这维修都很简单的,都是单级放大电路构成。

网友:
千万别修,保持原样,才能算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