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坑人功放,连烧我3个喇叭,4个场效管4种型号,烧的二个电阻还不知型号

楼主(2022-10-20):
首先是试机烧一个喇叭;发现电位器故障,换掉后试机又烧一个喇叭;发现一个声道有虚焊的地方,补焊后试机再又烧一个喇叭,测量后一个声道有36伏输出。把板子拆下,发现来是烧了二个场效管和二个电阻;这个坑人的山寨奥迪仕功放都经历了啥?为何烧场效管的?4个场效管4个型号(2SK1016,SK735已烧,SK724,2SK899没烧)这二个烧的电阻型号是啥,那位高手请不吝赐教。估计这功放我要翻车了。

网友:
换数字功放,一了百了

网友:
珍惜生命,远离垃圾。

网友:
这,不合格产品是怎么出厂上市的,忒坑

网友:
电阻值在电路板上有标示,如果看不清从另一路正常的看

网友A:
少一个喇叭是不慎,烧三个,呵呵,这就是技术问题了!

修开关电源串灯泡试机,修功放串电容电阻试机。

电位器????
首先是试机烧一个喇叭;发现电位器故障,换掉后试机又烧一个喇叭;

我都不知道啥样的电位器故障能烧喇叭,明显的很!你这是不会修呀

网友B:
话说你测试功放不是先接一个垃圾喇叭试试先的吗?烧的两个电阻你看看另一个声道上对应的参数,照着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你测试功放不是先接一个垃圾喇叭试试先的吗?烧的两个电阻你看看另一个声道上对应的参数,照着换就行了 ...

是用的垃圾喇叭,只能看出来一个,其中一个烧糊严重的电阻看不懂另一个声道相应电阻参数。如果看懂请告知,不胜感谢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看完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一个喇叭是不慎,烧三个,呵呵,这就是技术问题了!

修开关电源串灯泡试机,修功放串电容电阻试机。

确实是小白,没想到能烧喇叭,这坑人的功放连保险都没用。

网友:
楼主最后的那句话,请把  估计 两字删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一个喇叭是不慎,烧三个,呵呵,这就是技术问题了!

修开关电源串灯泡试机,修功放串电容电阻试机。

同感,应该先测试输出端电压在上喇叭的

网友:
至少要量量有没有直流输出才能接喇叭啊

网友:
牛逼的维修技术

网友:
不先检测就接喇叭通电试机,这是粗心呢还是水平呢?还一而再再而三的,唉,洗洗睡吧,你不适合玩这个。

网友:
不是全新的机器 上电试机不得万用表先测下输出端子有无直流分量嘛

网友:
居然没有喇叭保护?

网友:
烧一个喇叭后,还不知道先测输出端电压,你这是技术不行,绝对不能怪功放..........功放不背这锅

网友:
烧一个喇叭了,为么不接假负载再试机,牛逼的维修技术

网友:
解决烧的原因最重要,不是换一遍烧的器件,不然还是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