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为什么这个固态硬盘没法看写入数据量呢?

楼主(2022-10-20):
其他固态盘都可以读出写入数据量的,
这个盘为何看不了写入了多少数据呢?

网友:
这种古董看不看都没差别,年份长=风险大

网友:
可能存数据的位置是空白吧。

网友A:
还遮住序列号 没必要吧  不是所有的盘都支持查看写入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遮住序列号 没必要吧  不是所有的盘都支持查看写入量

看写入量是不是需要主控芯片支持?还是需要更专业的软件才能看?

网友:
市面上很多种主控 有的支持 有的不支持 和市面上流传的软件关系不大 如果厂家有专用软件另说。

网友:
与设计方案有关,并非所有盘子都支持查看写入量

网友:
镁光C400写入量和寿命,用aida64之类的好像能看出来

网友:
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得厂家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