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问题解决:林内燃气热水器点火问题,打开龙头热水器风机响,但不点火

楼主(2022-10-20):
去年本人发帖
林内燃气热水器点火问题,打开龙头热水器风机响,但不点火

很多热心网友回复解决办法,因本人动手能力欠缺,一直没有动手拆机处理。前天燃气公司上门免费更换新的降压阀,换好后发现燃气热水器可以直接点火成功了,看来还是自己最初判断的燃气压力问题,加上之前的降压阀可能有点问题,所以自己试着调压没有效果,现在问题终于自动解决了。
再次感谢大家,也顺带给遇到类似问题的网友提供处理思路。

网友:
这,这,这

难道快一年都没有用这个热水器了吗?

网友A:
换完天然气同时把两年前买的燃气灶也换上了。过了一个月发现点火不太好用。。。一开始以为灶有毛病。。后来想起来把电池换掉。。好家伙。。劈里啪啦的。 。。

楼主:
一直用,就是洗澡前先开下燃气灶,热水器就能正常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完天然气同时把两年前买的燃气灶也换上了。过了一个月发现点火不太好用。。。一开始以为灶有毛病。。后来 ...

我家的热水器不是装电池的

网友:
你说的降压阀,估计是风压开关,我换过,15块钱在淘宝上买一个换上的,是易损件。

网友B:
能率热水器,夏天没事,正常。一到冬天,刚开始点火的时候轰隆隆地响,整个热水器都在抖动,10来秒后才正常。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压力传感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率热水器,夏天没事,正常。一到冬天,刚开始点火的时候轰隆隆地响,整个热水器都在抖动,10来秒后才正常 ...

风机缺油了。

网友:
还是我家海尔燃气热水器靠谱啊,去年我貌似发个贴,使用年限早就到了报废年限,现在还一切安好,连小毛病都没有,看到童鞋们经常折腾自己热水器,我很是欣慰啊,没那么多烦恼,,,。

网友:
人家说的是降压阀,可能就是燃气罐上的减压阀……

网友:
其实也不难修理,看看下面。

https://www.toutiao.com/video/71 ... 40296_1663727066337

网友C(2022-12-08):
引用 网友B:
能率热水器,夏天没事,正常。一到冬天,刚开始点火的时候轰隆隆地响,整个热水器都在抖动,10来秒后才正常 ...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怀疑是30楼太高了,而且是朝北的,风太大,导致风机启动时压力太大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怀疑是30楼太高了,而且是朝北的,风太大,导致风机启动时压力太大造成的 ...

但是刚开始用的那几年是完全正常的。不知道什么问题。最近我发现,水开小些,就不会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刚开始用的那几年是完全正常的。不知道什么问题。最近我发现,水开小些,就不会响。 ...

我的也是最近几年才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刚开始用的那几年是完全正常的。不知道什么问题。最近我发现,水开小些,就不会响。 ...

我每次都是开最大,下次开小点试试

网友:
日本的热水器, 强制排风都装有转数传感器,达不到转数不开机,把扇叶取下用苏打水浸泡一会,刷干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