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拆解』小米高逼格的桌面小风扇带转向功能反正就是高档!

楼主(2022-10-20):
『X拆解』小米高逼格的桌面小风扇带转向功能反正就是高档!
同来的还有一个优利德手持热成像。。只不过技术不行,不小心修好的。
一个桌面小风扇做成这样,我很想报只能报废。。

可是朋友是电工,他说有短路。。无奈热成像有问题,查不出。。

我说有短路直接把通路的元件焊掉就行了。。

他还是觉得让我来做。。好吧。。你喜欢就行。。

这个可以电动摇头,手动上下

说实话用料挺好。但我还是宁愿多加一个电池增加续航来得实在

不然这多一个槽位,配重也不均衡啊

进入正题,朋友说电池有电压,但是一插电路板就没电压

这还要想吗?万用表测电池槽短路

查几个电容都是通路,一个个拆

运气好,拆了两个查到了其中一个短路

这种小电压随机找库存差不多大小就行了

为啥要并一个电容?我也忘了,哈哈,这是9月初拆修的

其他芯片

一分钱一分货

步进电机

倒是在这个调节上面废了点功夫

因为不是我拆的,以为这个只有旋钮功能

一开始没装好,不亮,拆开才知道,排线插反了

旋钮调节风力,显示电量,摁键调节摇头

最终修好,获得好评一枚

就是模具挺上线的,弄个凹槽让人家装正

朋友说本来想拿热成像来测试哪个短路了,结果手没拿稳,搭进去了。。赶紧过来找我。。
我说我也是半桶水哈哈哈

楼主:
看图想起来了,原来朋友也判断电容坏了,只不过没有去掉,而是并了一个在上面,哈哈。。所以后面换了贴片电容,我还是一样并在上面了。哈哈

网友:
看着还真挺高档的~

网友:
桌面小风扇带转向功能的真实不多见,小米不错,体积也不算大。电工自己都修不好,楼主手到病除。真高手。

网友:
很高端的小风扇

网友:
这个显示还是停显高档的

网友:
东西不错啊,功能也很实用,99能买到吗

网友:
电池有保护板吧,直接短路保护了,如果用恒流源烤鸡大法,应该可以看出哪在发热

网友:
好高档啊,还有显示呢,也够漂亮

网友:
真是复杂,需要这么复杂吗?

网友:
运气好,拆了两个查到了其中一个短路

网友:
优利德手持热成像   热成像呢?

网友:
修个风扇还能把热成像搭进去?怎么修的?

网友:
关键是那个显示屏大大提高了逼格

网友:
电工都不想修这么没水平的玩意,好比厨师都不想自己在家里做饭

网友:
感觉不论牌子,内置电池都是很不好了,还是自己网上换新电池用的安心了。

网友:
确实高级了点

网友:
这么复杂的小风扇

网友:
热成像搭进去了,所以就看不见了?小风扇显示控制做的确实高端!

网友:
运气真好,一下就找到了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