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蛤蟆玩意?有奖竞答,答对这蛤蟆送给你!

楼主(2022-10-20):
,像个蛤蟆

网友A:
一般来讲都会是电阻排,没啥大用

网友:
排容。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C的? 排阻 ???

哈哈,算是一个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讲都会是电阻排,没啥大用

一个答案

网友:
带通滤波器

网友C:
不会是整流桥吧,看见了红蓝色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整流桥吧,看见了红蓝色点儿!

算是一个答案

网友:
NEC是日电的,难道是整流桥吗?我看到有蓝色和红色的引脚标识。

网友D:
表面不规则的封装一般是排阻或者集成电感。因为器件上标示了红蓝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面不规则的封装一般是排阻或者集成电感。因为器件上标示了红蓝记号

算是一个答案

网友:
应该是整流桥吧

网友E:
里面是电感和电容,组成带通滤波器?

网友:
对讲机或者比较有年份的无线通讯机的滤波或陷波模块

网友:
感觉像是个电感或者什么通(高通 低通 ?)的元件

网友F:
这就是个蛤蟆,看看能不能捉虫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里面是电感和电容,组成带通滤波器?

算是一个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个蛤蟆,看看能不能捉虫

算是一个答案

网友:
声表面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