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自制 70-110MHz 180-230MHz FM发射器

楼主(2022-10-20):
学会画PCB后画的第二块板子,电路是自己组合的,振荡部分用场管,功率放大采用丙类功放,功放部分很难搞定,要不就是功率出不来,要不就是烧管子。发射距离没有试,大概在3-400米的样子。做好后感觉改变发射频率很麻烦又没有频率显示,频率也不是十分稳定,也不是立体声的后来重做了一个用STC单片机控制显示频率立体声的。

供电采用两节18650电池

4个LED分别是电源,低电,充满,发射指示,发射指示是闪烁方式,2秒闪3次,有射频输出时才闪,没有就熄灭

功放部分

振荡部分

电池保护板

计划是要装在这铝盒子里面,做成便携式,后来因为做升级版壳子就没有继续做

原理图

网友A:
很漂亮的,只是方案太复杂,也不先进,过时了。现在新的方案设计更加简洁,使用专门的集成电路,效率更高,频率更加精准可调。如现成的车载MP3播放器,也就十几元的东西,但是可视化设计,精准调频。

网友:
拉低了这两节18650的档次!哈哈哈哈,说笑了!

网友:
来来来,放到车上,接上广告音频,很刑的

网友B:
打板的看着真舒服,不像以前刀刻的,线路很随意。

网友:
这个怎么对频率呢,感觉很好玩的样子啊

网友:
做无线话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的,只是方案太复杂,也不先进,过时了。现在新的方案设计更加简洁,使用专门的集成电路,效率更高, ...

买成品是方便,但学不到什么,自己做乐趣多些

网友C:
Q4选用9013不合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板的看着真舒服,不像以前刀刻的,线路很随意。

刚开始也是用刀刻了一个超级简单的,想想还是下点功夫学画板子,反正是业余玩玩也不用学得十分精通,会基本的两层板就够了

网友:
分立元件的大赞!也用分离的做过,频飘一直不太好处理,后面直接用N8027了,后面跟一级放大,用于测试FM收音机很方便,稳定在产线运行几年了,频率也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Q4选用9013不合适吧?

理论上是不可以,实际是可以用

网友D:
看着挺好的,就是不知道会不会飘移

网友:
曾经做过一个FM调频立体声发射器,用一对AA电池供电,效果还不错,后来被不知名人士私下拿走了。

网友:
车载MP3播放器带fm发射,一个ic即可搞定,还是数显频率立体声

网友E:
那个保护板是神来之笔啊

网友:
看到高频电路那么多电感瓷片就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挺好的,就是不知道会不会飘移

漂移是肯定会的,不过这个用场管的漂移比三极管的好很多,开机十几分钟后基本稳定下来不漂

网友:
用个BA1404,电路更简洁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保护板是神来之笔啊

贴在主板上不占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