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22年第3贴:给飞利浦HX6220电动牙刷换电池

楼主(2022-10-20):
2022年第3贴:给飞利浦HX6220电动牙刷换电池
这几天在家中不能出门,翻看以前的图片,把能发的帖子都发了,也算没浪费对于拆解的喜欢和热忠。
这是前两年换电池时的图片

飞利浦HX6220,电池不行了,刷一次牙实际就默认2分钟,但只能用2天,就买了电池换换换。谁让我们动手能力强呢(谁让我们穷呢)

借鉴了前辈们的经验,整机就这一颗螺丝,T8的螺丝

我有之家标配12合一,轻松搞定

来个特写(版主别忘了广告费哦)

轻松搞定

螺丝上有个防水橡皮垫

左右各有一个卡子,轻轻别一下,从牙刷头那一推就出来了

最底部是充电线圈

完全取出来,从三个面展示一下退去外衣的胴体,左面

右面

正面

电路板左半

电路板右半个

充电指示灯,对应图一指示灯位置

原机电池,橙色的

掏的电池组,绿色的

750mA不是大问题,问题是2009年,距离更换已经11年了,是不是印错了

新旧电池组对比一下,连接的镍片宽度不一样,电池组正负极位置不一样

这个难不倒我,把镍片反方向折一下,正负极方向问题解决,长度又不够了,剪一下,延长一下,也细了,也够长了

完美装好焊接

恢复原样,装回!

后期使用效果很好,充一次又可以用2周左右了!

感谢欣赏!

网友:
飞利浦电动牙刷做工材质真好谢谢分享

网友A:
竟然不是锂电,差评。

网友:
你淘的电池是飞利浦pq190剃须刀里原配的电池 京东好几十一节记得好像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宝贝满血复活。电池估计是2020年第9周生产的。

网友B:
2022快结束了,才发到第三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不是锂电,差评。

老款的东西大部分都不是锂电。镍铬或镍氢电池成本低,充电电路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22快结束了,才发到第三贴?

目标年底前50贴,呵呵!

网友C:
应该顺便把上面的橡胶圈也换了!

网友:
谢谢LZ的热心分享……

网友:
做工材质真好

网友D:
为什么你们的按钮好好的,我的按钮就像化了一样,也是用指腹按的,当然是不同的型号

网友:
原配电池是YUASA汤浅的。

网友:
同款,不过我的震动轴那里漏水了,主板烧了。。

网友:
没进水吗?

网友:
看着这个牙刷做工,跟某宝的牙刷根本就不在同一个世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顺便把上面的橡胶圈也换了!

清理后目测还可以,有弹性,没有硬化,就没有更换

网友:
剃须刀配过2次这种电池,价格还有点贵,但感觉没有原装赖用,不知是不是买到水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你们的按钮好好的,我的按钮就像化了一样,也是用指腹按的,当然是不同的型号 ...

可能使用环境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