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以前的电吹风机 这种电机还是第一次见

楼主(2022-10-20):
库房捡回来的,挺沉的,拆开看看。这种电机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这种是串激电机很常见~

网友A:
以前直流电机太容易坏了都是这种串激电机,在串激电机以前都是罩极式电机而且桶身都是全金属的。我们按照时间段来看就知道电吹风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不是一下子就跳到现在看到的样子。

楼主:
是串激的,交直流两用。

网友:
串激电机,电压范围大,用在这挺合适的。

网友:
很老式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直流电机太容易坏了都是这种串激电机,在串激电机以前都是罩极式电机而且桶身都是全金属的。我们按照时 ...

全金属外壳那种很多都是有刷直流永磁电机的

网友:
很常见啊,是交流电机啊。

网友:
这种吹风好,可以吹冷风。

网友:
哇,一堆铜线可以卖钱

网友:
专业一点的电吹风好像都是这种电机,可以保证较大的风量。

网友:
能吹冷风的电机

网友:
一直在用,不容易坏,风量还很大吹的特爽

网友:
头一次见  以前都是那种铁壳的黑磁铁的直流电机    前端用一段电阻丝当电阻限流然后四个二极管做整流桥

网友:
这种噪音也小些吧

网友:
现在也有用这种电机的

网友:
这种电机转速高,风大。

网友:
看来我真的老了,这种电吹风在我认为的以前是非常常见的,罩极式电机是我没见过的最老的。普通有刷永磁电机才是后来降成本之后的产品。

网友:
这种吹风机一般都重,风也大

网友:
这种风力很大,可以用来吹气球和充气床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