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改四路带USB充电排插,支持小爱同学+APP远程控制+局域网OTA升级(开源)

楼主(2022-10-20):
两年前从坛友处入手了一个智能排插,一直堆灰没用

包邮 出口东南亚美标智能插排(带独立usb充电)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00921-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最近买了个小爱音响pro 拿出来玩玩,吧家里面的几个灯具都接上,省的用手开关麻烦

排插原装的固件是涂鸦平台的,下载个智能生活APP就能用,但是我看了下涂鸦平台的排插居然不支持小爱同学控制??(天猫精灵是可以的)
这给我搞蒙了,总不能再换个音响吧,那行,我改程序!

原帖有比较详细的外观图,就不拍了
直接拆开

可以看到有四个继电器和5V供电的AC-DC

AC-DC控制器 内置mos 应该是支持5V2A 不过总体来说usb供电这块有点简陋,四个口才给2A的电流,用料也一般般,还不支持快充,估计也就用来充下耳机手电之类的小设备

这边使用的是涂鸦的模块 整套方案应该是涂鸦OEM的,模块里面是esp8266+1M flash

其实就是个低配版ESP12F

考虑到原来的模块还是支持涂鸦平台的,那就换一个模块吧,说不好啥时候又用得到涂鸦平台控制,到时候程序擦除了就改不回去了
轻松拆下

找到一个不记得哪里拆的 焊盘都干掉的esp12F模块 底部的焊盘不影响使用,所以也无所谓了

上自制的ESP12F/ESP01测试/烧录一体化转接板
有自动复位电路,免得手工操作

最后装回就没有拍照了 只用下载一次含有OTA的代码 以后就可以直接用wifi升级,免去了拆开下载程序的麻烦
wifi升级的时候在arduino的端口(串口)选择位置可以看到一个ip地址,选那个地址就可以,升级密码是posystorage,可以自己在程序里面改
// Hostname defaults to esp8266-[ChipID]
//ArduinoOTA.setHostname("myesp8266");
// No authentication by default
ArduinoOTA.setPassword("posystorage");

程序使用arduino+点灯科技的平台,个人用户有5个免费额度,还是够用了
界面如下

这边要吧自己的密钥填写到程序里面再下载烧录,界面配置可以用我到处的现成的,见红圈

配网使用smartconfig 上电30秒超时 可以在乐鑫的微信公众号用微信配网

界面配置文件
{¨version¨¨2.0.0¨¨config¨{¨headerColor¨¨transparent¨¨headerStyle¨¨dark¨¨background¨{¨img¨¨assets/img/headerbg.jpg¨}}¨dashboard¨|{¨type¨¨btn¨¨ico¨¨fad fa-siren-on¨¨mode¨Ê¨t0¨¨开关2¨¨clr¨¨#389BEE¨¨t1¨¨文本2¨¨bg¨É¨cols¨Ë¨rows¨Ë¨key¨¨btn-k2a¨´x´Ë´y´Ë¨speech¨|÷¨lstyle¨É}{ßB¨tex¨ßG¨四路插座带usb¨ßK´´ßMËßD´´ßNÍßOÊßP¨tex-272¨´x´É´y´ÊßR|÷ßSÊßI¨#FFF¨¨size¨¨20¨}{ßBßCßD¨fad fa-lightbulb-on¨ßFÊßG¨开关1¨ßKßLßMÉßNËßOËßP¨btn-k1a¨´x´É´y´ËßR|÷ßSÉßIßJ}{ßB¨deb¨ßFÉßMÉßNÑßOÌßP¨debug¨´x´É´y´Ï}{ßBßCßD¨fal fa-power-off¨ßFÊßG¨开关3¨ßKßLßMÉßNËßOËßP¨btn-k3a¨´x´Í´y´ËßSÊ}{ßBßCßDßeßFÊßG¨开关4¨ßKßLßMÉßNËßOËßP¨btn-k4a¨´x´Ï´y´ËßSÊ}{ßBßCßD¨fad fa-charging-station¨ßFÊßG¨USB开关¨ßKßLßMÉßNËßOËßP¨btn-u5a¨´x´É´y´ÍßI¨#076EEF¨}÷¨actions¨|¦¨cmd¨¦¨switch¨‡¨text¨‡¨on¨¨打开?name¨¨off¨¨关闭?name¨—÷¨triggers¨|{¨source¨ßp¨source_zh¨¨开关状态¨¨state¨|ßrßt÷¨state_zh¨|´打开´´关闭´÷}÷´rt´|÷}

程序 用arduino开发 环境搭建方法满大街都可以找到了
反正我只是个面向百度编程,满大街复制粘贴的糊裱匠
注意 我自己修改了blinker库文件,我发现blinker库没有状态反馈,所以夹带了点“私货”代码,在库中读取wifi连接状态/服务器连接状态等等,并向外反馈
使用时需要替换BlinkerApi.h文件,修改的代码不允许别的使用Blinker库的任何功能,别的用blinker库的程序不受任何影响,只是加了个状态读取函数而已
BlinkerApi.h文件所在地址 C:\Users\你的用户名\AppData\Local\Arduino15\libraries\blinker-library\src\Blinker
不想改的话 屏蔽这段代码就行 就是模块板载led不显示状态罢了
BlinkerWLANStatus_t last_state = PRO_DEV_DISCONNECTED;
void LED_Blink_Service(void)
{
BlinkerWLANStatus_t BlinkerStatus = Blinker.wlan_status();
....
}

完整代码:::

#define BLINKER_MIOT_MULTI_OUTLET    //设置为小爱多个插座的模式
#define BLINKER_PRINT Serial
#define BLINKER_WIFI
#define BLINKER_ESP_SMARTCONFIG

#include <Blinker.h>
#include "OneButton.h"
#include <ArduinoOTA.h>

#define Socket1 12
#define Socket2 14
#define Socket3 15
#define Socket4 4
#define SocketUSB 0
#define User_key 13
#define LED_wifi 16
#define LED_build_in 2
#define LED_Power 5
char auth[] = "your auth key";/****秘钥****/

char Port;
bool Updata = false;
long F_time = 0;
int count=0;
bool WIFI_Status = true;

// 新建组件对象
BlinkerButton Button1("btn-k1a");     //设置blinkerapp内数据键名
BlinkerButton Button2("btn-k2a");
BlinkerButton Button3("btn-k3a");
BlinkerButton Button4("btn-k4a");
BlinkerButton ButtonUSB("btn-u5a");
// button trigged when pin input level is LOW
OneButton button_key(User_key, true);

void deviceWifiReset()
{
    // Reset device ,erase WiFi config.
    Blinker.reset();
}

void Set_Butt(int num) //on反馈
{
    if (num == 1) {
        Button1.print("on");
    } else if (num == 2) {
        Button2.print("on");
    } else if (num == 3) {
        Button3.print("on");
    } else if (num == 4) {
        Button4.print("on");
    } else if (num == 0) {
        ButtonUSB.print("on");
    }
}
void Reset_Butt(int num) //off反馈
{
    if (num == 1) {
        Button1.print("off");
    } else if (num == 2) {
        Button2.print("off");
    } else if (num == 3) {
        Button3.print("off");
    } else if (num == 4) {
        Button4.print("off");
    } else if (num == 0) {
        ButtonUSB.print("off");
    }
}

bool Get_Power_On_State(void)
{
  bool Power_On = false;
  if(digitalRead(Socket1))Power_On = true;
  if(digitalRead(Socket2))Power_On = true;
  if(digitalRead(Socket3))Power_On = true;
  if(digitalRead(Socket4))Power_On = true;
  if(Power_On)digitalWrite(LED_Power, HIGH);
  else digitalWrite(LED_Power, LOW);
  return Power_On;
}

bool Get_Power_On_State_Charger(void)
{
  bool Power_On = false;
  if(!digitalRead(SocketUSB))Power_On = true;
  if(digitalRead(Socket3))Power_On = true;
  if(digitalRead(Socket4))Power_On = true;
  return Power_On;
}

void miotPowerState(const String & state, uint8_t num)     //小爱控制函数
{
  BLINKER_LOG("need set outlet: ", num, ", power state: ", state);
  if (num == 1) {
    Port = Socket1;        //指定每一路开关对应在开发板上的通道接口
  } else if (num == 2) {
    Port = Socket2;
  } else if (num == 3) {
    Port = Socket3;
  } else if (num == 4) {
    Port = Socket4;
  }else if (num == 0) {
    Port = SocketUSB;
  }

  if (state == BLINKER_CMD_ON) {
    if (num == 0)digitalWrite(Port, LOW);
    else digitalWrite(Port, HIGH);
    BlinkerMIOT.powerState("on", num);
    BlinkerMIOT.print();
  }
  else if (state == BLINKER_CMD_OFF) {
    if (num == 0)digitalWrite(Port, HIGH);
    else digitalWrite(Port, LOW);
    BlinkerMIOT.powerState("off", num);
    BlinkerMIOT.print();
  }
  Get_Power_On_State();
  Updata = true;
}

//小爱设备查询的回调函数,查询设备状态,例如:“插座插孔一状态”
void miotQuery(int32_t queryCode,uint8_t num)
{
    BLINKER_LOG("插孔",num,"状态",",codes:", queryCode);

    switch (num)
    {
         case 0 :
            BLINKER_LOG("USB状态:");
            BlinkerMIOT.powerState(digitalRead(SocketUSB) ? "off" : "on");
            BlinkerMIOT.print();
            break;
         case 1 :
            BLINKER_LOG("插孔1状态:");
            BlinkerMIOT.powerState(digitalRead(Socket1) ? "on" : "off");
            BlinkerMIOT.print();
            break;
         case 2 :
            BLINKER_LOG("插孔2状态:");
            BlinkerMIOT.powerState(digitalRead(Socket2) ? "on" : "off");
            BlinkerMIOT.print();
            break;
         case 3 :
            BLINKER_LOG("插孔3状态:");
            BlinkerMIOT.powerState(digitalRead(Socket3) ? "on" : "off");
            BlinkerMIOT.print();
            break;
         case 4 :
            BLINKER_LOG("插孔4状态:");
            BlinkerMIOT.powerState(digitalRead(Socket4) ? "on" : "off");
            BlinkerMIOT.print();
            break;
         default :
            BlinkerMIOT.powerState(digitalRead(Socket1) ? "on" : "off");
            BlinkerMIOT.powerState(digitalRead(Socket2) ? "on" : "off");
            BlinkerMIOT.powerState(digitalRead(Socket3) ? "on" : "off");
            BlinkerMIOT.powerState(digitalRead(Socket4) ? "on" : "off");
            BlinkerMIOT.powerState(digitalRead(SocketUSB) ? "off" : "on");
            BlinkerMIOT.print();
            break;
    }
    Updata = true;
}

void button1_callback(const String & state)     //点灯app内控制按键触发
{
  BLINKER_LOG("get button 1 state: ", state);
  if (state == "on")
  {
    digitalWrite(Socket1, HIGH);
    Button1.print("on");
  }
  if (state == "off")
  {
    digitalWrite(Socket1, LOW);
    Button1.print("off");
  }
  Get_Power_On_State();
}
void button2_callback(const String & state)     //点灯app内控制按键触发
{
  BLINKER_LOG("get button 2 state: ", state);
  if (state == "on")
  {
    digitalWrite(Socket2, HIGH);
    Button2.print("on");
  }
  if (state == "off")
  {
    digitalWrite(Socket2, LOW);
    Button2.print("off");
  }
  Get_Power_On_State();
}
void button3_callback(const String & state)     //点灯app内控制按键触发
{
  BLINKER_LOG("get button 3 state: ", state);
  if (state == "on")
  {
    digitalWrite(Socket3, HIGH);
    Button3.print("on");
  }
  if (state == "off")
  {
    digitalWrite(Socket3, LOW);
    Button3.print("off");
  }
  Get_Power_On_State();
}
void button4_callback(const String & state)     //点灯app内控制按键触发
{
  BLINKER_LOG("get button 4 state: ", state);
  if (state == "on")
  {
    digitalWrite(Socket4, HIGH);
    Button4.print("on");
  }
  if (state == "off")
  {
    digitalWrite(Socket4, LOW);
    Button4.print("off");
  }
  Get_Power_On_State();
}
void buttonusb_callback(const String & state)     //点灯app内控制按键触发
{
  BLINKER_LOG("get button usb state: ", state);
  if (state == "on")
  {
    digitalWrite(SocketUSB, LOW);
    ButtonUSB.print("on");
  }
  if (state == "off")
  {
    digitalWrite(SocketUSB, HIGH);
    ButtonUSB.print("off");
  }
}

void dataRead_callback(const String & data)
{
    BLINKER_LOG("Blinker readString: ", data);

    Blinker.vibrate();

    uint32_t BlinkerTime = millis();

    Blinker.print("millis", BlinkerTime);
}

//心跳包刷新状态
void heartbeat(void)
{
  Button1.print(digitalRead(Socket1) ? "on" : "off");
  Button2.print(digitalRead(Socket2) ? "on" : "off");
  Button3.print(digitalRead(Socket3) ? "on" : "off");
  Button4.print(digitalRead(Socket4) ? "on" : "off");
  ButtonUSB.print(digitalRead(SocketUSB) ? "off" : "on");
}

void UserKey_Onoff()
{
  if(Get_Power_On_State())
  {
    digitalWrite(Socket1, LOW);
    digitalWrite(Socket2, LOW);
    digitalWrite(Socket3, LOW);
    digitalWrite(Socket4, LOW);
    digitalWrite(SocketUSB, HIGH);
  }
  else
  {
    digitalWrite(Socket1, HIGH);
    digitalWrite(Socket2, HIGH);
    digitalWrite(Socket3, HIGH);
    digitalWrite(Socket4, HIGH);
    digitalWrite(SocketUSB, LOW);
  }
  Get_Power_On_State();
  Updata = true;
}

void UserKey_DoubleClick_Onoff(void)
{
  if(Get_Power_On_State_Charger())
  {
    digitalWrite(Socket3, LOW);
    digitalWrite(Socket4, LOW);
    digitalWrite(SocketUSB, HIGH);
  }
  else
  {
    digitalWrite(Socket3, HIGH);
    digitalWrite(Socket4, HIGH);
    digitalWrite(SocketUSB, LOW);
  }
  Get_Power_On_State();
  Updata = true;
}

bool Update_Last = false;
unsigned long Update_startTime;

void Update_Service(void)
{
  if(Updata)
  {
    if(Update_Last == false)
    {
      Update_startTime = millis();
      Update_Last = true;
    }
    if(Update_startTime>millis())Update_startTime = millis();//溢出
    if((millis()-Update_startTime)>1000)
    {
      heartbeat();
      Updata = false;
      Update_Last = false;
    }
  }
}

unsigned long                previousMillis1,previousMillis2;
void LED_Blink_Build_in(uint32_t period)
{
  unsigned long currentMillis = millis();         /* 记录当前时间 */
  int        ledState;
  if(previousMillis1>millis())previousMillis1 = millis();//溢出
  if ( currentMillis - previousMillis1 >= period ) /* 检查 "period"  ms是否通过 */
  {
    ledState        = digitalRead( LED_build_in );
    previousMillis1        = currentMillis;        /* 保存上次闪烁LED时 */
    if ( ledState == LOW )                  /* 如果LED关闭,则打开,反之亦然 */
    {
      ledState = HIGH;
    } else {
      ledState = LOW;
    }
    digitalWrite( LED_build_in, ledState );       /* LED为ledState状态 */
  }
}
void LED_Blink_Wifi(uint32_t period)
{
  unsigned long currentMillis = millis();         /* 记录当前时间 */
  int        ledState;
  if(previousMillis2>millis())previousMillis2 = millis();//溢出
  if ( currentMillis - previousMillis2 >= period ) /* 检查 "period"  ms是否通过 */
  {
    ledState        = digitalRead( LED_wifi );
    previousMillis2        = currentMillis;        /* 保存上次闪烁LED时 */
    if ( ledState == LOW )                  /* 如果LED关闭,则打开,反之亦然 */
    {
      ledState = HIGH;
    } else {
      ledState = LOW;
    }
    digitalWrite( LED_wifi, ledState );       /* LED为ledState状态 */
  }
}

BlinkerWLANStatus_t last_state = PRO_DEV_DISCONNECTED;
void LED_Blink_Service(void)
{
  BlinkerWLANStatus_t  BlinkerStatus = Blinker.wlan_status();
  if(last_state!=BlinkerStatus)
  {
    printf("wlan status: %d \r\n", BlinkerStatus);
    last_state = BlinkerStatus;
    if(BlinkerStatus == PRO_DEV_CONNECTED)
    {
      digitalWrite(Socket3, HIGH);
      digitalWrite(Socket4, HIGH);
      digitalWrite(SocketUSB, LOW);
      digitalWrite(LED_Power, HIGH);
      Updata = true;
    }
  }
  if(BlinkerStatus == PRO_WLAN_CONNECTING)
  {
      LED_Blink_Wifi(300);
      digitalWrite( LED_build_in, HIGH);
  }
  else if((BlinkerStatus == PRO_WLAN_CONNECTED)||(BlinkerStatus == PRO_DEV_CONNECTING))
  {
      LED_Blink_Wifi(600);
      digitalWrite( LED_build_in, LOW);
  }
  else if(BlinkerStatus == PRO_WLAN_SMARTCONFIG_BEGIN)
  {
      LED_Blink_Wifi(150);
      digitalWrite( LED_build_in, HIGH);
  }
  else if(BlinkerStatus == PRO_DEV_CONNECTED)
  {
      digitalWrite( LED_wifi, LOW);
      LED_Blink_Build_in(800);
  }
  else
  {
    LED_Blink_Wifi(50);
    LED_Blink_Build_in(300);
  }
}

void setup() {
  // 初始化串口
  Serial.begin(921600);

#if defined(BLINKER_PRINT)
  BLINKER_DEBUG.stream(BLINKER_PRINT);
#endif
  // 初始化有LED的IO
  pinMode(Socket1, OUTPUT);
  digitalWrite(Socket1, LOW);
  pinMode(Socket2, OUTPUT);
  digitalWrite(Socket2, LOW);
  pinMode(Socket3, OUTPUT);
  digitalWrite(Socket3, LOW);
  pinMode(Socket4, OUTPUT);
  digitalWrite(Socket4, LOW);//初始化输出低电平
  pinMode(SocketUSB, OUTPUT);
  digitalWrite(SocketUSB, HIGH);//USB初始化输出低电平 WIFI连接后高电平
  pinMode(LED_wifi, OUTPUT);
  pinMode(LED_Power, OUTPUT);
  digitalWrite(LED_Power, LOW);
  pinMode(LED_build_in, OUTPUT);
  digitalWrite(LED_build_in, HIGH);
  //WIFI_Set();
  // 初始化blinker
  //Blinker.begin(auth, WiFi.SSID().c_str(), WiFi.psk().c_str());
  Blinker.begin(auth);
  Blinker.attachData(dataRead_callback);
  Blinker.attachHeartbeat(heartbeat);           //app定时向设备发送心跳包, 设备收到心跳包后会返回设备当前状态

  Button1.attach(button1_callback);//注册按键回调函数
  Button2.attach(button2_callback);
  Button3.attach(button3_callback);
  Button4.attach(button4_callback);
  ButtonUSB.attach(buttonusb_callback);

  BlinkerMIOT.attachPowerState(miotPowerState);
  BlinkerMIOT.attachQuery(miotQuery);
  digitalWrite(LED_wifi, HIGH);
  button_key.attachLongPressStart(deviceWifiReset);
  button_key.attachClick(UserKey_Onoff);
  button_key.attachDoubleClick(UserKey_DoubleClick_Onoff);
  button_key.setPressTicks(3500);

  // Port defaults to 8266
  ArduinoOTA.setPort(8266);
  // Hostname defaults to esp8266-[ChipID]
  //ArduinoOTA.setHostname("myesp8266");
  // No authentication by default
  ArduinoOTA.setPassword("posystorage");
  ArduinoOTA.onStart([]() {
      String type;
      if (ArduinoOTA.getCommand() == U_FLASH) {
        type = "sketch";
      } else { // U_FS
        type = "filesystem";
      }

      // NOTE: if updating FS this would be the place to unmount FS using FS.end()
      Serial.println("Start updating " + type);
    });
    ArduinoOTA.onEnd([]() {
      Serial.println("\nEnd");
    });
    ArduinoOTA.onProgress([](unsigned int progress, unsigned int total) {
      Serial.printf("Progress: %u%%\r", (progress / (total / 100)));
    });
    ArduinoOTA.onError([](ota_error_t error) {
      Serial.printf("Error[%u]: ", error);
      if (error == OTA_AUTH_ERROR) {
        Serial.println("Auth Failed");
      } else if (error == OTA_BEGIN_ERROR) {
        Serial.println("Begin Failed");
      } else if (error == OTA_CONNECT_ERROR) {
        Serial.println("Connect Failed");
      } else if (error == OTA_RECEIVE_ERROR) {
        Serial.println("Receive Failed");
      } else if (error == OTA_END_ERROR) {
        Serial.println("End Failed");
      }
    });
    ArduinoOTA.begin();

}
void loop() {
  Blinker.run();
  ArduinoOTA.handle();
  button_key.tick();
  Update_Service();
  LED_Blink_Service();
}

有钱人也可以下载附件

没钱的可以打个赏或者回个帖 平民通道在这里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aYv-b40PGoXc6kcDTDqK7Q?pwd=7s7e 提取码: 7s7e

网友:
能写代码的都很厉害

网友:
这就厉害了!大材大用。

网友:
挺厉害,过程详细

网友:
学习大佬,膜拜大佬

网友A:
当初买这个排插多少钱?
对了,8266的flash都可以在命令行里备份出来,也可以刷回去的。

网友:
万能的esp826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初买这个排插多少钱?
对了,8266的flash都可以在命令行里备份出来,也可以刷回去的。 ...

请问怎么备份的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备份的呀

python esptool.py --port /dev/ttyUSB4 --baud 115200 read_flash 0x00000 0x400000 backup.img
python esptool.py --port /dev/ttyUSB4 write_flash -fm qio 0x00000 backup.img

https://steve.fi/hardware/backup-and-resto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python esptool.py --port /dev/ttyUSB4 --baud 115200 read_flash 0x00000 0x400000 backup.img
python e ...

好东西 感谢

网友C:
我家里的涂鸦是连到bemfa,然后通过小爱同学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ython esptool.py --port /dev/ttyUSB4 --baud 115200 read_flash 0x00000 0x400000 backup.img
python e ...

谢谢解答

网友:
玩的智能应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里的涂鸦是连到bemfa,然后通过小爱同学控制的

这个是怎么弄的 有教程吗

网友:
包邮RMB1.9 的STC8H8K64U-45MHz-TSSOP20, 能用自带的硬件USB下载,硬件USB仿真,没有理由再外挂 包邮RMB2元以上的 CH340了,还不能仿真。

网友:
很羡慕你们玩单片机的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diy一些特殊功能。

网友(2022-11-28):
客气客气

网友:
这个可以天猫精灵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