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给电脑音响加个蓝牙…………

楼主(2022-10-20):
给电脑音响加个蓝牙…………
电脑不知道是买到次品了还是什么鬼问题,
华硕TUF B360 主板 威刚4x2ddr4内存 酷冷350W电源,用了一年左右内存就阵亡了一条,售后换新了,
两年左右机箱后面耳机孔又没声音输出了…………,只能插前面,关机后嗡嗡嗡的很大声。
显示屏上也有个耳机插孔,但是息屏后显示器的耳机口就没输出了
不知道这算电源渣还是主板渣 是次品

把音响改个蓝牙的 不插线关机后就不会嗡嗡嗡的响了。
插得ac200网卡蓝牙WiFi一体的,天线在机箱内,蓝牙稍微远一点就容易断

前几天不小心蓝牙模块电源碰到功放电源了直接就冒烟了,
又重新买了一个,这次用有皮的线了,上次扯得漆包线,不靠谱

顺便问下,这玩意儿蓝牙遥控器怎么配对后不能重新连接?
安卓菜单和返回配对其他电视盒子,能正常配对连接,也能使用,可是盒子关机重启后就不能自己连上了
又得删掉配对的重新配对连接。学习也只有那几个电视区的键可以学习,
原配移动盒子,就能重启也能连接。有双模办法让他可完美使用其他盒子吗?

顺便白嫖券过期前做了两个小玩意儿,一个有线有个蓝牙+有线双模
旋钮+5/6侧边按键,都可以自定义的,有线版的可以模拟微软的轮盘
还有板子,要嫖的可以来领,拿去自己焊元件,刷固件 提供固件。
蓝牙是52810 ,有线是stm32F072C8t6

网友:
不错,自己动手

网友A:
这就厉害了。。。。我只敢买现成的模块来装。

网友:
蓝牙方便啊。

网友:
厉害了!这个老音箱焕发了青春。

网友B:
既然加了蓝牙,干脆再整智能化一点,蓝牙模块容易有共地噪音,可用5v手机充电模块常电单独给蓝牙模块和继电器模块供电,蓝牙连接成功了则驱动继电器给功放供电,蓝牙断开则断开继电器继而关掉功放,达到智能省电的目的。然后扔在角落里插上电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加了蓝牙,干脆再整智能化一点,蓝牙模块容易有共地噪音,可用5v手机充电模块常电单独给蓝牙模块和继电 ...

这个蓝牙是很渣的那种3块多的,蓝牙断开也一直等待配对中。。。没法做到蓝牙断联后控制继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厉害了。。。。我只敢买现成的模块来装。

以前也买了个蓝牙模块,不过是2.0的不是2.1没有低音炮。是2x50W的。不是很改装这个音箱。要改这个音箱还的价格低音喇叭的功放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也买了个蓝牙模块,不过是2.0的不是2.1没有低音炮。是2x50W的。不是很改装这个音箱。要改这个音箱还 ...

买过一个蓝牙模块,PCB上居然带D+D-,焊上USB线试试,居然成了USB声卡……搞个开关,蓝牙/电脑声卡自由切换,可好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蓝牙是很渣的那种3块多的,蓝牙断开也一直等待配对中。。。没法做到蓝牙断联后控制继电器吧 ...

有蓝牙模块带功放静音输出端子要贵些,作用是加电时避免砰砰声,或者有资料的话蓝牙芯片有功能脚自己引出来即可实现,继电器5v带高低电平转换的红包可以免费薅价钱大概2块多。我的双8寸中道低音炮就是这样整的。继电器控制功放220v输入就可以丢墙脚不管了,节能环保。

网友:
蓝牙模块容易有共地噪音

网友C:
这旋钮看着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旋钮看着有点意思

360度任意转没事转着减压也行也可以添加宏刷屏神器

网友D:
其它盒子的蓝牙是否配对过多个蓝牙设备,全删了,就只配对这遥控,然后再关机,看看再次开机后会不会自动连接。
我以前连过多个蓝牙耳机,然后再次开机,也能连上一个耳机,具体是先配对还是后配对的,忘了。
你也可以试试只配对一个蓝牙耳机,若开机后,不能自动连接,那就说明盒子蓝牙自动连接最后一个设备的功能没打开,那个我就不会了,以前倒是看到过用shell命令连接指定蓝牙设备,不过后来的安卓系统好像没这命令,然后就忘了是啥命令了

网友E:
我也是这样改的,但是声音很小

网友:
技术不错,小旋钮看着挺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它盒子的蓝牙是否配对过多个蓝牙设备,全删了,就只配对这遥控,然后再关机,看看再次开机后会不会自动连 ...

盒子只连了这一个蓝牙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样改的,但是声音很小

声音大小还行吧,比插线小那么一点点吧

网友:
电脑不耐用,我猜你家没有地线。

网友:
还是使用电池失效的蓝牙耳机改造,比较方便,你这个可能功能与你的要求不一样,所以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