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圣仕宝单板电焊机

楼主(2022-10-20):
·

闲鱼80包邮不带线

两个旋钮,左侧的挡住了读数

留有表的位置,没有安装,板子上也有

两个450v680uF电容
超温保护开关夹到了散热器里
低端货的铝线变压器
板子上留了仪表位置,不过电流都虚标不装就不装吧
单板机,整体很简洁,我喜欢

背面

暂时缺个快接头,凑合试了一下可以用,能烧3.2焊条,串了我的200A电流表测了一下,电流最大时是150A,【把电流旋钮拔下来,对准读数150装回去】

点评:80块钱包邮,除了铝线变压器感觉不爽,别的感觉还凑合吧,偶尔焊点小玩意用用,也不大连焊,只要不坏就这样用了,坏了能修就修,不能修也不心疼。
顺便问一下那些笨重的老式交流焊机加个大电流整流桥是不是就成直流焊机了

网友A:
挺不错的,便宜,用的少偶尔用一下刚好

网友:
家里偶尔用不错

网友B:
如果我也有这么一台,那我准备改一下,让它变成2500W以上的可调稳压电源,一定很爽。电压可能 只能到40-50伏左右,电流能到50A以上,调到12伏-15伏启动小轿车小菜一碟。通讯电源说不定还得靠边站。

网友:
不错的价格,能救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也有这么一台,那我准备改一下,让它变成2500W以上的可调稳压电源,一定很爽。电压可能 只能到40-50 ...

80大洋,值得折腾玩玩,等你好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大洋,值得折腾玩玩,等你好消息。

一直有个想法,想改个电焊稳压充电三用的,奈何不得空啊。

网友D:
两个450v680uF电容,应该换皮货,实际容量可能200UF不到。

网友:
价格不错,挺实用的工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两个450v680uF电容,应该换皮货,实际容量可能200UF不到。

高手啊,用眼就可以看出是200UF不到的、、、、鸟。

网友:
这不发了两次么

网友:
会修真嚣张,这种焊机我这不会修的,只能望洋兴叹

网友:
能生产这种东西的人我真是服了他,胆子真TMD够肥。

网友:
这个家庭偶尔用用可以的不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高手啊,用眼就可以看出是200UF不到的、、、、鸟。

因为我也买过啊,你觉得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因为我也买过啊,你觉得呢?

此电焊机是你生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此电焊机是你生产的吧。

不如拆一个测容,才大白天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不错的,便宜,用的少偶尔用一下刚好

这家伙电磁辐射严重吧,感觉有时电台会被这东西干扰

网友:
线比焊机贵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