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本机的IPV6地址,怎么推算出网关地址?

楼主(2022-10-20):
ipv4的时候可以直接用网段推,ipv6的时候怎么推?
这个是个重置失败以后只开了ipv6的路由上获取的ip信息,怎么找到这个路由的地址?

自动配置 IPv4 地址: 169.254.146.65
IPv4 子网掩码: 255.255.0.0
IPv4 默认网关:
IPv4 DNS 服务器:
IPv4 WINS 服务器:
已启用 NetBIOS over Tcpip: 是
IPv6 地址: 2409:8a28:8a23:cab0::66a
获得租约的时间: 2022年10月20日 8:56:21
租约过期的时间: 2022年10月22日 17:51:31, fd52:8dda:d7b7::66a
获得租约的时间: 2022年10月20日 8:56:21
租约过期的时间: 2158年11月26日 19:44:57
连接-本地 IPv6 地址: fe80::dd0a:8ad2:b28c:9241%11
IPv6 默认网关:
IPv6 DNS 服务器: fec0:0:0:ffff::1%1, fec0:0:0:ffff::2%1, fec0:0:0:ffff::3%1

网友A:
直接扫描啊,,何必那么麻烦?

网友B:
你这不是NAT的V6 按道理你的网关地址是在运营商的路由器接口上了
V6的地址管够 所以一般没人开NAT

你现在要访问路由器的WEB界面 试试直接访问路由器WAN获得的V6地址 端口号80(http)或443(https)

网友:
只会推本地的ipv4,ipv6得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NAT的V6 按道理你的网关地址是在运营商的路由器接口上了
V6的地址管够 所以一般没人开NAT

抱歉,表述有误,只是想进路由的管理页面,但是不知道路由的v6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扫描啊,,何必那么麻烦?

额,还真没扫过,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扫描啊,,何必那么麻烦?

试了下貌似不行啊,工具都是ipv4的,搞不了ipv6的地址啊,还有啥招不?

网友C:
有人问:这就是帮帮团的水平???

网友D:
[fe80::1]试一下能不能上

网友:
2409:8a28:8a23:cab0::1
能ping通,楼主快重拨换i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人问:这就是帮帮团的水平???

帮帮团就一定是全知全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人问:这就是帮帮团的水平???

那你给来个帮帮团的水平看看?我这问题还没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给来个帮帮团的水平看看?我这问题还没解决呢

我又不是帮帮团...

楼主:
引用 网友D:
[fe80::1]试一下能不能上

这个试了下还是不行,试着把本机改成fe80::2再连也不行,看来是只能TTL或者刷机试试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试了下还是不行,试着把本机改成fe80::2再连也不行,看来是只能TTL或者刷机试试看了 ...

路由器WEB界面在V4应该是监听192.168.X.0/24 端口80或443
在V6监听应该是WAN获取到的IP(移动:2409:XXXXXX)端口80或443

至于fe80:xxx这个应该是系统自动分的 路由器不一定会分 我印象中以前用阿苏斯的路由器 它V6只有2409:xxxx的V6 IP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表述有误,只是想进路由的管理页面,但是不知道路由的v6地址

接上TTL吧,然后重新刷机,估计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A:
你这种问题的确很麻烦,建议不要搞了,直接准备刷机吧,这样子还能快速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问题的确很麻烦,建议不要搞了,直接准备刷机吧,这样子还能快速解决问题, ...

嗯,还是刷机吧,但是对ipv6的地址之间的联系还是没看出个所以然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WEB界面在V4应该是监听192.168.X.0/24 端口80或443
在V6监听应该是WAN获取到的IP(移动:2409:XXXXX ...

好像路由也会分FE80开头的地址,我的主路由就可以用这个地址登陆,下面挂的这个我是真的没办法了

网友:
建议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