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三星移动固态硬盘T7 Shield系列2TB实物拆解

楼主(2022-10-20):
闲来无事,我把四个三星移动固态硬盘都拆解了,都是2TB皇帝级容量……
这是最后一个,T7 Shield
开箱评测数据: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2642-1-1.html

楼主:
为了三防,从外壳到内托的各种防护,以及新型散热材料之类的,从头到尾都给安排了。

三星T7 Shield仍旧使用定制PCB,虽然主控和桥接没有更新,但闪存工艺升级了,主板布局也变更了。
与T7不同的是,T7 Shield闪存位有四个,也就是最多四贴,而T7最多双贴。
并且,接口边缘处也有用塑胶做防水,以及PCB背面的两个缓冲棉。
这也暗示着,可能会有更大容量版本或新品延续该主板布局及更大容量。

桥接芯片:祥硕ASM2362

楼主:
闪存信息

多项读写

实时读写

芯片方案文字版
主控:三星S4LR033
闪存:三星K9DVGB8J1B-DCK0双贴【3DV6-136L TLC 512Gb(共4CE/32die)】
桥接:祥硕ASM2362

这移动固态的主控型号和闪存工艺与SSD980相同,且缓内缓外写入速度相同。

网友:
等一会3dv7,v6不敢买了

网友:
这个系列会有QLC出现吗?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做工确实没得说

网友:
联想起用 tf卡组的 固态硬盘

网友:
只要价钱到位 仓库盘没事

网友:
话说楼主的移动硬盘还真不少。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楼主牛逼   3350的优盘还有吗 哈

网友:
这是下血本了啊,4个都拆了

网友:
有大师能把它改成nvme的固态么

网友:
东西不错 就是太贵

网友:
这个方案,对普通5Gbps接口很垃圾,读写只有200左右,连SATA的性能都不如,不知道是桥接芯片不兼容还是协议的问题。
必须插C口或者10Gbps的A口,才会发挥正常水平。

网友(2022-11-20):
这个看着就很可靠

网友:
很难做到无损拆,一般人做不到,舍不得。

网友:
工确实没得说  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