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燃气灶内部出火。。。求助

楼主(2022-10-20):
华帝旗下的百得燃气灶,才用5年。之前黄火调不了的问题还没空折腾,今天突然发现启动按钮竟然在冒烟,面板都鼓起来了,还好及时发现!
之前关火时经常砰的一声,以为是正常的回火。

漏气点在旋钮下面。。不知道有没零件可以更换???

网友:
安全第一,重新买一个

网友:
开关漏气,换一个了

网友:
换新或买个炉头修

网友:
用肥皂水检测漏气点

网友:
这玩意最好找厂家来修,毕竟涉及到安全...

网友:
打火的高压漏电了吧,这个位置虽然看起来熏黑,但不太可能是明火熏黑

网友:
可能是我不懂燃气这方面的事情吧,感觉这东西比电和水要危险的多,建议还是换了吧

网友:
开关周围有漏气的地方,点火线路可能还有接触不良导致打火,毕竟涉及人身安全。应认真对待,大意不得。

网友:
哈哈哈,真的吗

网友:
内部打火一般情况是点火针的陶瓷有裂纹或表面脏了。

网友:
开关那里漏气了,看图只能这么判断了。

网友:
没过保找售后,过保淘汰换新机。燃气不像水电,不要自己修,生命无价。

网友:
应该是调节旋钮的结合面密封出了问题,可以用肥皂液刷上去查一下漏。这玩意要是没那手艺的话最好还是换一个,水火无情,再热衷于DIY那也得建立在安全的前提下。

网友:
开关漏气了,燃气安全马虎不得,要么找厂家修理,要么换新吧

网友A:
看样子是开关部位的密封坏了而漏气
我妻子的一个同学,燃气灶坏了,一直靠手工点燃,终于在某一天,一声炸,厨房窗全碎,厨房与客厅间的间隔铝架炸到客厅去了,奇迹的是在厨房点火的她却只是手背轻微烧伤,挂在脖子的玉佛居然裂了,找我兄弟修玉佛时,我们才知道她家发生的惊天动地之事。
兄弟,安全第一!

网友:
还好是不锈钢面板,钢化玻璃的早就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开关部位的密封坏了而漏气
我妻子的一个同学,燃气灶坏了,一直靠手工点燃,终于在某一天,一声炸 ...

感谢佛祖保佑

网友:
要么扔了重新买要么找原厂售后,别弄出问题把小命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