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准备改造一下电视柜和置物架作成电视墙,作了方案征求一下意见。

楼主(2022-10-20):
小户型,现状。那个电视柜中间已经凹下去一点了,估计要坏了。
决定改造一下,作个电视墙。

改造成这样,电视柜下面估计再分隔一下作两个抽屉。

图纸用于估算一下材料,准备用15mm厚的层板。

这种层板质量还不错,发个前两天用剩余材料作的工作具柜,可以变工作台,工作台用大力夹做固定可拆。

网友:
这斜的搞定制的厂家一般不给搞,加工太麻烦,大多加工中心还不支持...

网友:
建议不要悬空的部分,华而不实,造价不菲

网友:
    楼主画图设计是这样效果,做出来就是另外样子,你在那么窄的地方做架子,我是不看好的,还是做大点电视柜使用。你那么窄的地方做架子,到时板子多位置少,根本不能放什么东西,看起来肯定是不伦不类的,另外也难搞卫生,到时灰尘重重很难看的。年末家具城经常有处理家私的活动,你买这样宽度的实木电视柜,估计也就一千块。我这个2.4米张的橡木实木电视柜,也就1100元。买这个不比你的架子好看使用吗?就算要搞,也不要搞尖形的,老老实实搞方形的。

网友:
这电视二手大概不到100元,值得去定做架子?

网友:
直接挂墙上算了,省这么多事

网友:
     看你房子厅那么小,连饭桌都做成这样,大厅根本没有地方给你装这些木板架子浪费存储空间,左侧老老实实做有门的立柜可以放点东西,电视就固定在墙上,可以装这种可以移动调整方向的电视架。那个电视柜凹下去,就放块桌布在上面挡住,不要放电视机了。

网友:
多么失败的设计,

楼主:
那个工具箱是放在楼梯下面的,所以切了一角哈

网友:
自己动手能力强的话,左侧做这样的立柜。

网友:
背景墙是石膏板的?

楼主:
改了下设计,制作难度加大了。

网友:
好像是开放型厨房,好多地方开放型厨房燃气公司不给通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了下设计,制作难度加大了。

这种图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图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fusion360,Autodesk出的目前注册免费,功能很全,电路设计,pcb,外壳,包装,设计制造一体。

网友:
电视上墙,想放东西,可以墙上用置物架,电视上下左右都可以的。

网友:
我觉得做成尖形的不太可行,也不好放东西,施工难度也大,还是做成方形的实用。右边加个支撑板上去。

网友(2023-10-27):
柜子可以用阳台飘窗柜,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