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触目惊心!只因制作了一个维修插座,从而发现家里有好多个左火右零的...

楼主(2022-10-20):
老铁们,看来入坑电子电源还是有好处的,就比如我:

昨天在坛里发了制作简易版维修插座的帖子,昨晚睡觉前,关闭了所有的插线板电源,发现维修插座上的指示灯还微亮着。
万用表一测,居然还有50v左右的电压,某音上一查,都说可能是墙插零火线接反了,再用万用表一测,果然,维修插座使用的墙插就是左火右零!
关掉总闸,对调这个插座的零火线后,一切正常了。
随即又检查了2个卧室、厨房、餐厅的墙插,又发现3个左火右零的墙插!再用插线板插上、断开插线板开关,果然,还是50多v电压,果断对调零火线。
拆墙插时,发现厨房的一个墙插零火线居然都是红色的!而且没有地线!于是直接把这个墙插的电线绝缘后换成了白板。
等会儿再检查一下其余的墙插,我怀疑还会有其他左火右零的墙插。

看来房屋装修时候的电工就是个la圾啊,接错一个有可能是粗心大意,居然接错了好几个,关键是我家还使用了这么多年,好在没出什么意外啊!
现在本人又喜欢拆拆焊焊、改改电源什么的,要是没及时发现这个问题,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与问题插座来个亲密接触,boom!可就废了!!

说起来还是万能的坛友拯救了我啊,天天逛这个论坛,跟着制作各种东西,才发现了自家电线的问题,感谢大伙儿啊!

网友A:
这种情况不奇怪,并非所有的人都会懂得必要的电工常识。零火接反在110V供电的线路中个别灯具弱光并不明显,但是在220V以上的线路中是很明显的。

网友:
屋里的线好多年了,根本就没注意过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不奇怪,并非所有的人都会懂得必要的电工常识。零火接反在110V供电的线路中个别灯具弱光并不明显, ...

个人觉得,房屋转修时候接线的电工,应该是也必须是专业的电工,就我家这种情况,很多的墙插,有的接线正确、有的接线错误,这是专业电工不应该出现的问题,接错一次两次线确实很正常,再专业的人也有粗心大意的时候,但是接错很多次就不正常了,这只能证明这个电工水平还是不行啊。

我家这个也有可能是2个电工接的线,因为我家的所有灯泡又都是正常的,从没有出现过断电后灯泡发亮的情况,市电基本稳定在236v,就是墙插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反正我晕乎,灯线量的都是110v的

网友B:
有漏保没事 只要漏保接对  会跳匝的

网友C:
家用电器大部分是两插,塑壳,三插的接地没接错基本都一样

网友D:
接错有些LED灯会微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漏保没事 只要漏保接对  会跳匝的

如果出问题了才跳闸,那不还是完蛋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电器大部分是两插,塑壳,三插的接地没接错基本都一样

虽说确实是这样,但是我随时要与插线板接触,断电了插线板还是有电,还是怕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错有些LED灯会微亮

是的,有的亮,有的不亮,比如我这个维修插座之前接的那个问题墙插,除维修插座外,还接了2个插线板,但是只有维修插座断电后指示灯微亮,其余2个插线板断电后都不亮,但是还是有50v左右的电压

网友:
现在的家装电工都是跟着师傅学的,没有学习过理论的

网友E:
我当年装修完特地买了个测零火是不是放错位置的东西一个个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当年装修完特地买了个测零火是不是放错位置的东西一个个测

个人觉得确实很有必要自己检查一下,电工水平差异太大,接线错乱的话,不出问题还好,出了问题可能就非常严重。本人以前是不懂这些东西,十年前的房屋了,认为只要没出问题就没事,还好现在发现了

网友F:
以前我家插座也有好多零火反接的,更可恶的是一级一级串接的,有时改好一个插座,再改上一级的插座 刚改好的那个又反接了

网友G:
LZ过于担忧了,零火反了没那么惊险,也没那么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我家插座也有好多零火反接的,更可恶的是一级一级串接的,有时改好一个插座,再改上一级的插座 刚改好 ...

这种情况确实很麻烦,那你只能一个一个排查,一个一个重新接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过于担忧了,零火反了没那么惊险,也没那么恐怖

可能确实是我过于焦虑了,貌似有点强迫症啊,知道某样东西不符合常规后,即使不会有什么问题,也还是会一直耿耿于怀。不过关于接电这件事,可能是因为小时候被电过,所以觉得只要与电有关,都必须按照标准来,实在害怕被电的感觉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确实很麻烦,那你只能一个一个排查,一个一个重新接线了

是的,要重复检查、返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要重复检查、返工

电工要是专业水平过硬,再仔细一点,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