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车用连接器的型号 哪位TX知道

楼主(2022-10-20):
继电器上的,2P   象 2.54的空中连接器,这个针距可能是3.96的

网友A:
打开淘宝app,在输入栏最右边有个照相机的按钮,直接拍照让淘宝找出来,同样也可以通过百度如此操作,类似非标的器件,通过照相输入查找,立即出现。

网友:
还有个办法,用车型找线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淘宝app,在输入栏最右边有个照相机的按钮,直接拍照让淘宝找出来,同样也可以通过百度如此操作,类似非 ...

以前X宝的搜索上有图片搜索的,现在好像没了    我刚才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X宝的搜索上有图片搜索的,现在好像没了    我刚才试过

还有这个功能,今天搜索过不认识的金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