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酸奶瓶做电磨

楼主(2022-10-20):
给旧电机和夹头找了个外壳

做法非常简单,先切掉瓶口,再找好通风口位置

钻四个孔,用扎带绑紧电机

此时瓶身会变成椭圆状,刚好放进虎口!

网友A:
这个转速多少的?前阵子也做了一个,不过电机是220V整流后的电源,有点怕漏电……

网友B:
同心度差太多的话,转速高了手都会震麻的。

网友C:
到加工点找一白钢管费料,还有利于散热

网友:
看着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加工点找一白钢管费料,还有利于散热

冬天冰手,我买的铝壳的很冰

网友:
看到网上都上用塑料管或PVC管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转速多少的?前阵子也做了一个,不过电机是220V整流后的电源,有点怕漏电…… ...

775电机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心度差太多的话,转速高了手都会震麻的。

是的这个旧775电机同心度不太好

网友(2023-01-05):
废物利用,有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加工点找一白钢管费料,还有利于散热

外壳用金属的不太好,一是容易漏电,二是冬天冻手,三是出汗的时候握持打滑。

网友:
这电机 这轴   哈哈  当振动按摩器不错

网友:
手麻不?同心度越差越麻手

网友:
热起来有酸奶味不。。

网友:
真是能工巧匠。

网友:
PVC管材不好么?厚实,绝缘,上面可以开小槽或钻小孔增强散热还防滑。

网友:
法式风味小电磨

网友:
我用塑料桶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