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想废物利用,这玩意好像计时器能不能做时钟?

楼主(2022-10-20):
STM8S003K3T6C+6517b芯片
这玩意能不能连上?esp8266,esp32??

网友:
可以做 可以连8266 类似用at指令之类的

网友:
RS485接口,做计时器可以的,自己重写固件就行

网友:
边上还有两个继电器的焊盘,做温控或者RS485总线控制的开关都行

网友:
抄出电路图,重写代码,完全可以利用起来。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这个只要你会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