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转子缺相引发的小马达故障。

楼主(2022-10-20):
这个马达一会儿转,一会儿不转。必须手动扒拉几下才转。一个小小的马达在某宝也就是几块钱。但是用到模型上还非得30多,奇葩型号无法替换。咬咬牙吃一天素,买一个换上,拆开一看,才知道里面发生了天翻复地的变化。 只有两组。线圈管用,铜片在电机里面飞了一大堆。我记得以前手机传图片可以一次传很多张。最近一次只能传一张,而且经常传错,谁知道是怎么回事,给班主建议一下。

网友:
铜刷磨掉了嘛  楼主玩的bbgun??

网友:
电刷磨没了,换向片掉了,铜沫子满天飞,寿命到了。

网友:
换一个带碳刷吧。

网友:
只有换新的了!

网友:
铜刷磨掉了

网友:
换向片都给飞掉了。

网友:
生锈成这样,该换了

网友:
这种在玩具上用得很多。换个换向片。

网友A:
骨灰级维修可以换,换向器,铜刷,含油轴承,改钕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骨灰级维修可以换,换向器,铜刷,含油轴承,改钕磁铁 ...

这这么多可换,骨灰级

网友B:
瞎好也应该给配块碳刷,竞然是铜皮,用的住才怪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瞎好也应该给配块碳刷,竞然是铜皮,用的住才怪了呢。

碳磨没了

网友:
电刷磨损到一定程度,如果不换,会急剧磨损滑环。

网友:
这种铜刷结局都是这样

网友:
看这种情况,应该是没有弹性的铜片。

网友:
有几个类似的小电机,都是电刷磨损了

网友:
换向片磨损了;这种铜刷结局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