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改无刷,太难了。。。

楼主(2022-10-20):
本来没想改无刷,就想换个轴承。

原来的轴套不要了,盖子用铸工胶粘上轴承,作为轴承座使用

转子套上轴承

用3个螺母来紧固调整轴承座间隙

安装。ok,以为没事了。结果有事,启动绕组断了,怎么断的不知道。上一个风扇也是这么改的,没毛病,这个就挂了。

定子铝线的,换无刷算了,就是立华那个9个大洋的无刷电机。这个时候噩梦开始了。

无刷电机有2个轴承,一个608,一个688。
想用原来的摇头装置,就换轴,结果发现688的内径不是8毫米,噩梦。688轴承不要了,就装了一个轴承。

后盖轴承座螺丝屁股凸出来影响了摇头齿轮箱安装,后屁股磨了,前面的点焊外加铸工胶固定。

换轴后的无刷总成,后盖轴承用diy的轴承座,还是2个轴承。对准同心度花了几个小时。
同心度有1mm以上的偏差,就不能摇头,后面的齿轮箱咬合不了。

第一个版本的遥控外加内置电源,发现电源功率不够,最大档位打嗝,换电源。

换完电源总成,输出肖特基换成30100。
输入共模电感碍事,换位置。

调速器就用的有刷2。5大洋的调速器。

方法图,满满当当。

试了下效果,还行。

定时遥控器,4.5大洋。

调速旋钮保持原状,上面的开关是 手动或者遥控切换。有的时候临时用下,没有遥控器可以切换到手动。

完结,混m

网友:
折腾不错,同心度不好搞

网友A:
不如买个新的了

网友B:
你要快看我的帖子 ,我也是莫名其妙就断了一根铜丝,结果我为了省钱,硬生生找到了!还接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快看我的帖子 ,我也是莫名其妙就断了一根铜丝,结果我为了省钱,硬生生找到了!还接起来了! ...

铜线可以接,楼主的是铝线电机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快看我的帖子 ,我也是莫名其妙就断了一根铜丝,结果我为了省钱,硬生生找到了!还接起来了! ...

真有耐心啊

网友C:
前几天风扇加油也是启动线圈断线了,断好几根,只能扒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风扇加油也是启动线圈断线了,断好几根,只能扒拉用

这不正好改无刷,还犹豫啥

网友:
看坛友改装的挺简单,先吃透方法再上手,要容易些。

网友D:
能换轴的,都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换轴的,都是大神

说真的 谁换谁知道,恐怖的折磨。

网友E:
线断 就是卸的时候转子把线圈硬磨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断 就是卸的时候转子把线圈硬磨断的

仔细观察过了,没磨断。要磨断能看见的就接上了。
本来是换2个轴承,半天功夫,接个线也没这么折腾。以后不玩这个换轴了。

网友:
换无刷电机太费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买个新的了

正解,这样折腾也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我也换过无刷电机,就是不敢换轴承。

网友:
费这么大事

网友:
拆机大王也这么狼狈啊

网友:
手工不错  能爬出坑

网友:
我没有这么耐心搞,回复一下楼主发帖辛苦了又给我提供制作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