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打磨和抛光过电机换向器的进来帮一下

楼主(2022-10-20):
有打磨和抛光过电机换向器的进来帮一下
一个中药打粉机5年没有用,再拿出来打粉,就冒烟空气开关跳了,待凉了后复位空气开关又正常了,冒烟的问题查清了是碳刷冒烟后来又不冒烟了可以了。但我还是将转子下部线圈涂了绝缘漆。
我用320#砂纸轻轻擦了一下换向器又用磨刀的青石磨了一下,还将碳刷用上面的方法磨平了。上机测试碳刷冒烟并有明火了。
现在用角磨机装上粗,细羊毛毡抛光,就是图片上的样子,等明天碳刷到货了再测试。
各位说会不会成功。
注 换向器就是碳刷接触电机转子的部分叫换向器。

网友:
一般用砂纸稍微打磨下就行了,最好用千号以上的砂纸,越高越好

网友A:
除了第一次冒烟。第二次是打磨后冒烟,那么打磨后换向器间隙清理干净了吗,用万能表测试有没短路?

网友:
用砂纸轻轻磨一遍就行

网友:
转子已经烧毁!换吧

网友:
电刷不用磨,换向器建议用目数高一点的砂纸,打磨完了以后用酒精把铜沫子擦掉。

网友:
清理过了还打火,说明转子匝间短路,可以换了。

网友:
我有个电钻就是这样冒烟,还有一股味

网友B:
转子绝缘已坏,跟换向器关系不大。

网友:
冒烟跟换向器不光滑没关系,转子不光滑只是火花大,冒烟只有换向器铜片间有杂质,受潮短路和线圈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第一次冒烟。第二次是打磨后冒烟,那么打磨后换向器间隙清理干净了吗,用万能表测试有没短路? ...

万能表测试换向器每匝之间都是0.4  - 0.5欧 应该没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子绝缘已坏,跟换向器关系不大。

转子绝缘已坏???
应该不可能。我认为是换向器没有打磨光滑,再碳刷也被磨坏,运转时碳刷粉都粘在换向器上面导致冒火及碳刷燃烧。
等明天碳刷到货了再看看.

楼主:
打磨换向器之前只是开机瞬间火花大一些,开起来后运行3分钟还是可以只有一些小火花,打磨后就冒大火了
结论是换向器一般的人不能打磨。否则必坏,5年了我出邮费商家还可以换。已经换了。

网友C(2022-12-07):
换向器铜板间的缝隙一定要清理干净了,另外要用标号大的砂纸,320有点小了,不过您最后的这个羊毛轮打完了应该会把缝隙清理干净了,试试吧,感觉能够放心使用

网友(2023-02-18):
引用 网友C:
换向器铜板间的缝隙一定要清理干净了,另外要用标号大的砂纸,320有点小了,不过您最后的这个羊毛轮打完了 ...

用酒精反复多清洗,应该好很多

网友:
根本不用这么复杂,用0号砂纸沿换向器圆周磨到发亮即可,同时用钢片(壁纸刀片)划一下换向片的间隙防止铜屑短路,也可以用无水酒精搽洗掉粉尘~如果换向片表面呈暗红光亮状态,就是最佳状态,不必磨光,只有磨损出槽或划道,打火烧出坑是才需要修磨~看楼主的转子换向器非常新,若打火严重那时转子线圈短路了,而不是换向器故障。

网友:
碳刷粉末填充进换向器间隙了  有能力的话超声波一下

网友:
昨天刚修一台一样的机器,砂纸轻轻打磨环形器更换碳刷就可以了。

网友:
模型车用的马达换向器打磨过,有个专用的小车床,专门车上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