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厕所用86型背景音乐主机问题来了,多图,请高手指点

楼主(2022-10-20):
86型音乐系统,才用一个月多,昨天播放sd卡,突然咔嚓一声,然后黑屏,以为是停电了,机子坏了,忘记拔电,今天回来看看,整个机子发热,还是黑屏,以为是电源部分坏,大家帮看看

楼主:
沙发,看不出明显哪里坏,黑屏但是通电机子发热

网友:
摸一摸低压部分哪里发热

网友:
看描述应该是供电或电源部分。

网友:
黑屏发热应该某个元件短路了,一般功放部分短路的比较多。功放部分短路后会严重拉低整机电压。建议您检查一下功放供电是否有短路。

楼主:
已经修复,是tb买的垃圾tf卡,拔掉卡,一切正常,估计是卡内部短路了,造成5v电压非常低

楼主:
正常了,这个是安装在马桶旁边的,厕所背景音乐系统。

网友A:
这是高端厕所啊,还有背景音乐

网友:
第一次见还有这种玩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高端厕所啊,还有背景音乐

万一停电,可能拉不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修复,是tb买的垃圾tf卡,拔掉卡,一切正常,估计是卡内部短路了,造成5v电压非常低 ...

说明质量不错。厕所用喇叭什么的放水雾挺麻烦吧

网友D:
这是自己家里装的吗?那这老板还是挺新潮的呀!上厕所都要听音乐才能拉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一停电,可能拉不出

坏的那一夜,难拉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质量不错。厕所用喇叭什么的放水雾挺麻烦吧

是的,不用修,拔掉tf卡重启正常了,质量过硬,不正常时候忘记关电,发热黑屏了一天,居然没有坏

网友:
拉屎和小便都是听哪首,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自己家里装的吗?那这老板还是挺新潮的呀!上厕所都要听音乐才能拉的出来。 ...

是的,自己设计的,装修预埋了线路,灵感来自智能马桶,但是智能马桶效果应该没有这个吸顶大喇叭效果好

网友:
拉屎的时候放一段交响乐吧,顺便还能思考一下人生

网友E:
这么集成的,能TF放歌,还有收音机,历害了!

网友:
这是微型定压功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集成的,能TF放歌,还有收音机,历害了!

可以放u盘,tf卡的音乐和视频,支持蓝牙,收音机,音频输入,遥控,功能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