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华丽HL160多功能汽车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2022-10-20):
亲属的汽车应急启动电源坏了,故障现象是无论是使用还是充电都无反应,让我给看看。

收纳包。三围尺寸:25.5×19×6厘米。

拉开拉锁打开。

全家福。

车载充电线。

充电器。15V1A。

USB转换头。

逆变升压输出线及转换头。

汽车启动线。

今天的主角——华丽多功能汽车应急启动电源。三围尺寸:19×8.5×6厘米。

背面。

参数及说明。

一端是LED手电。

另一端是双口USB 输出。

一侧是汽车应急启动线输出口。

带胶盖的输出口。

另一侧的各种插孔及开关。

初步判断电池报废。测量启动线接口电压,7.78V,亏电,但不至于报废。

拆下六颗螺丝,打开壳子。没有卡扣。

手电LED及聚光镜。根据铝基板判断,应该是1W的灯珠。

主要元件(从右至左):TPCA8059两只,锂电池保护板输出控制场效应管。

NCE3050K,30V50A  N沟道场效应管。可能是升压用的功率管。

FP5139升压集成块。用于升压控制。

USB输出部分。

板子的另一面。

看电池应该是3块动力锂电池串联。测量三块电池的电压,第一节2.83V。

第二节2.08V,有点低。

第三节2,84V。电池还可以。

主要元件(从右至左):充电口及USB输出部分。划红线的元件是损坏的元件,后面会详细说明。

主控芯片。

又一只TPCA8059场效应管,在升压输出附近,同步整流或电子开关?

平衡充?升压储能电感及大电流肖特基整流管。

大电流肖特基整流管:2CZ20R45

储能电感。

平衡充?锂电保护板?

以下是简单的修复过程:由于主控芯片没有资料,只能简单跑一下充电电路,当测量T4二极管时,发现问题,两只都断路,拆下测量也是断路状态,查资料得知T4就是相当于1N4148开关二极管(100V150mA),没有T4可用,找到两只1N4148代替,插充电器,刚换上的右侧的1N4148冒烟,紧急断电,分析电路:右侧的这只1N4148是串接在充电器15V电源正极,给主控芯片28脚供电的,他的烧毁预示着主控电流太大,估计是玩完了,再一看,27脚是电源地,测量27、28脚之间的电阻是32Ω,估计凉了。仔细一看在28脚与27脚之间并联有两只MLCC电容,这个家伙容易漏电,拆下看看,一测量一只漏电,只有32Ω!再测27、28脚电阻,已是KΩ级,正常。罪魁祸首就是MLCC电容漏电。继续更换一只MLCC电容(芯片电源滤波电容,一只的容量大约是0.047uF),两只N4148二极管后修复。

更换完毕。老眼昏花,颗粒太小,勉强焊上,勿喷。

插充电器,电量指示灯点亮(没接电池,全亮)

装回,手电功能正常。亮、快闪、慢闪、关。

USB输出正常。插一只LED小灯。

插USB电压表。

充电正常。

罪魁祸首。两只T4,一只MLCC电容。

由于对电路原理不是太懂,特别是没有主控芯片资料的情况下维修成功纯属瞎猫碰到死耗子。
谢谢围观!

网友:
mlcc小电容经常是5A大电流的罪魁祸首,手艺不错

网友:
居然成功了,也算运气

网友:
恭喜修复,加分支持

网友:
主控电流太大烧毁,是使用过程接反了还是什么可能呢

网友A:
MLCC电容在电路板上最难焊接,能焊上就不错了

网友:
不错,完美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MLCC电容在电路板上最难焊接,能焊上就不错了

感觉很容易焊接,倒是拆的时候难一点,有两把烙铁就方便了,或者用热风枪。

网友:
这技术不错,修好了,没资料,不好修。

网友:
能修好就是高手

网友:
厉害,我去年也买了一个这种类似的启动电源,原本用的好好的,谁知道闵工拿去借给了一个愣头青,也不知道咋用,听说他一接上电瓶就冒烟,也不知道是哪里冒烟,估计是夹子夹反了。把坏的给我拿过来,我一看,板子上几个元件烧坏,板子没有楼主的板子好。么有办法,只好重新花150元重新买了一个新的启动电源。不知道用超级电容做启动电源好还是用这种电锂电池做汽车启动电源好。

网友:
完美修复!不错。三块电池,有一块电压低,不一起更换,这样放置不多久,估计到冬天低温时候就不容易在应急的情况下启动车了。

网友:
能修好就很厉害

网友:
看到这种汽车应急启动电源只能呵呵!

网友:
汽车启动时瞬间电流达到500A+,这种应急电源是怎么做到瞬间这么大电流的?

网友:
理论很强,焊工有待加强

网友:
小电池大电流,上周还呼过临时搭电。几年前那个电池不行时,用同事的车搭电,电流不够,还得充一会电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