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泰克TDS3032b示波器故障无限重启

楼主(2022-10-20):
求助大家我的泰克TDS3032b示波器最近开机无限重启,一直卡在开机界面

楼主:
开机一直卡在开机界面

楼主:
开机之后第一个画面

楼主:
开机后第二个画面,然后就一直重复

楼主:
无限重启怎么办,各位老师们

网友A:
先查硬件再查软件

网友B:
检查一下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硬件再查软件

电源板我查了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供电吧

电源板我查了没有问题

网友:
主板上面,还有二次电源吧,再查一下。特别是CPU部分供电。

网友:
先供电,再考虑固件

网友(2022-11-20):
引用 楼主:
开机后第二个画面,然后就一直重复

xpc860dezp50d4

网友:
这种屏幕造型真的非常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后第二个画面,然后就一直重复

看一看电源的纹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后第二个画面,然后就一直重复

有没有按键或旋钮的灯亮?

网友:
q900,q910,c929,u520,u100-400,u600有错误都有可能。

网友:
Q900,Q910,C929,也是电源部分。

网友:
固件丢失也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板我查了没有问题

试试一直按住Btrig键,然后开机,看看能否启动

网友(2023-02-26):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