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今天0.28寸四位电压电流表头到了

楼主(2022-10-20):
以前买过一个四位表头测试了一下精度不错 线性也行  做了个稳压电源 前段时间有红包就找了个便宜包邮的又下单买了一个 今天到了拆了看看 三位的精度差异比较大 就不再买了

网友A:
物美价廉的产品不能用红包买,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B:
刷新率太慢了,我也买过一个

网友C:
谢谢分享,只是没有比较的数据。

网友:
应该通电测试下

楼主:
太晚了 明天试试和原来的能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只是没有比较的数据。

原来买的和万用表对比试了线性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新率太慢了,我也买过一个

够用就好  便宜的不能要求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美价廉的产品不能用红包买,一分价钱一分货。

别的店铺都是十五六块 这个最便宜

网友:
这个价格真不贵

网友:
毕竟便宜嘛

网友:
这看起还不错,电流表用的是康铜丝,以前买过一块,用的是帖先电阻样的,回来电流表用不成,测了以下竞是帖片电容,后给槟了节康铜丝,调试太费事了。

网友:
期待测试结果,四位的价格一般是要贵上一截

网友:
我也撸了一个类似的,试了一下扔一边去了。

网友:
还是三位的玩玩就好,性价比高

网友:
四位表头我买过一个18.5元,这个很便宜啊

网友:
术有专攻!要线性好、准确还得专门的电压芯片!现在廉价的单片机做的电压电流表线性和准确性都差强人意!!!

网友:
也算是物有所值了。

网友:
那个st的358有的假

网友:
买了几个四位的,用着还行